g-2d云台甩头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31):
小弟最近购买了g-2d云台,装载在350pro上。由于没有狗,相机用的是808#16,比狗轻,我使用配重令重心正确。按原始参数云台会自激,云台会甩头(主要是tilt)。我调低tilt-power值,消除了自激,但是依然会甩头。再调低了一些gain值,没有自激,未能消除甩头。目前的参数是,power比默认中间值逆时针(即减小)旋70度,gain逆时针旋45度,平均约5分钟甩一次(没有激烈飞行,停在地面也有可能甩头)
由于只有一块电池,每天能做的测试有限,目前数据还有限。
询问华的售后,他没有解释原因,只表示要返厂再说。我觉得这也许是参数问题,可以先调试,而且厂家的参数也不一定适用于808。

在此求教大家,甩头的原因一般是什么?(是否和大疆小3轴狗台类似是过载重置)原则上应该如何解决?
先行谢过!

附视频

另外附云台照片,未通电(这个是装上图传线后拍的的,以上数据来源于未装图传线时,两者甩头概率类似。)

网友:
视频和照片很清晰

网友A:
你輕輕手推云台.如果向某方向跌.(正常會同你手抗力).就是重心不平衡

网友:
顶个   估计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輕輕手推云台.如果向某方向跌.(正常會同你手抗力).就是重心不平衡

我大致可以做到这一点,照片上的云台处于断电状态,没有明显偏向哪一方(断电瞬间云台确实会有一些转动,可能与以下两因素有关)。但有两个因素使我不能更加精确调节重心:

1、云台电机的每转过一定角度都有势能低点,云台似乎更容易处于这些角度
2、云台和图传线有应力,虽然线都穿过云台臂,但应力还是有一些
这两个作用都不是很强,但确实对调重心有一些影响,不知大家是否也受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