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精灵2V+,小试一下相机。

楼主(2014-07-31):
刚入手精灵2V+一个星期,确实非常容易上手,而且云台非常稳定,不管摄像和相片都没有出现所谓的果冻现象。因为是新手,所以不敢高飞,而且国内的GPS偏移厉害,所以一般飞行都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贴上几张用lightroom5调整过的相片给大家参考参考。当然,精灵的镜头不能和单电单反比较了,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特别是夜晚的,根本没办法接受。

自拍

自拍

金海幼儿园

金海幼儿园

这是东南西环新洲站房

这是东南西环新洲站房

黄昏的帝景苑

黄昏的帝景苑

黄昏的档案馆和帝景苑

黄昏的档案馆和帝景苑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金海花园

金海花园

社科院新楼

社科院新楼

金海花园主楼

金海花园主楼

金海花园俯拍

金海花园俯拍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黄昏中的帝景苑

黄昏中的帝景苑

金海花园泳池夜景

金海花园泳池夜景

网友:
楼群中飞,不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
这是楼顶起飞的么,

网友A:
V+果然不凡,楼主的LR玩儿得也不错,镜头畸变调整得非常漂亮。
不过楼主有遥控的问题吗?我的V+也是到手一周多点,基本250米遥控极限,远也是250米,高还不到250米,一定失控。天线角度都调整好好的了!图传在这个距离一直工作很正常。
附图就是我在不到250米的空中失控后,返航前拍的。手机上的图片我腾不出手来截屏。

第一次在5imx发炎,等了一天后才让回帖,还不让发新帖。真心小气。
再看了一下,回复也不让发图。。。。。无语了。。。。

网友:
拍得不错,一般拍摄的话V+其实很不错

网友:
这么密的楼群,楼主搜星得等多久啊?建议还是少在这种地方飞吧。

网友:
果然神器。漂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果然不凡,楼主的LR玩儿得也不错,镜头畸变调整得非常漂亮。
不过楼主有遥控的问题吗?我的V+也是到手一 ...

说真的,我还没有机会带出去飞过,所以你说的最远遥控距离是多少,我真心不清楚。

网友:
楼主飞的比我高啊,我怕飞高了没有信号

网友:
我现在尽量不去小区高楼密集的地方,专去有树林的地方飞,也不飞那么高,遇到紧急情况就撞树,总比飞丢了强,心情总是忐忑的。

网友:
这个原图质量咱样?能发一张原图给我看看吗?QQ30398825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果然不凡,楼主的LR玩儿得也不错,镜头畸变调整得非常漂亮。
不过楼主有遥控的问题吗?我的V+也是到手一 ...

我想问一下  在手动模式下飞   飞到超过遥控距离会怎么样   用精灵V2+

网友:
目前我最远的距离是400多米   然后图传就断开连接了  遥控还可以继续往远飞  附近有高压线  目前还没试过在没有电线的地方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果然不凡,楼主的LR玩儿得也不错,镜头畸变调整得非常漂亮。
不过楼主有遥控的问题吗?我的V+也是到手一 ...

貌似精灵2的控的发射功率,可以通过调整控背面的电位器螺丝来改变,有两种规格,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
楼主拍的真心漂亮,赞一个,不过在楼群中飞,gps不会受到干扰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果然不凡,楼主的LR玩儿得也不错,镜头畸变调整得非常漂亮。
不过楼主有遥控的问题吗?我的V+也是到手一 ...

我最远半径遥控距离试过是900米左右,高度也是250米。当然遥控器的电池一定要慢点才行,不然发射功率是不够的。

网友(2014-08-30):
这样的画质和狗3+比较,谁的好呢???求答案!

网友:
V+夜拍就算了,黄昏倒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