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天线摆放为90度,才能更好发挥双天线双接收的性能。”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4-07-31):
天9的说明书有这么一句:“请注意天线摆放为90度,才能更好发挥双天线双接收的性能。”该如何理解?
天线与什么做参照物摆放90度?
天9 是双天线接收机,是指两个天线相互摆放90度吗?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两根天线方向垂直。

网友A:
两根天线正交,最好是一根在XOY平面,一根在-Z轴指向

网友:
这个从天线的方向图上比较好理解,可折弯的天线,把控天线折弯90度即可。(因为天线指向飞机时接受机接受到的信号最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天线正交,最好是一根在XOY平面,一根在-Z轴指向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1-06):
极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