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phantom2 vision+的朋友吗? 来说说相机效果如何?急求!

楼主(2014-07-31):
最近像搞一套小4轴航拍玩玩,大疆自然是首选,

只是在 phantom2 vison+和phantom2 H3-3D gopro 之间犹豫,
最近官网做活动vison+7799套装还多送个电池,价格的确蛮优惠,
(航拍完整版)PHANTOM 2+H3-3D云台+DJI 5.8G 图传+ISOD mini+FPV 接线包+GOPRO 3+黑色旗舰版(国行保修)+闪迪32G高速TF卡+视瑞特监视器5寸监视器+固定支架+监视器电池,监视器电池充电器 价格大概需要11000

其实最担心的是套装vison+的拍照 和 视频的效果不知道如何,如果需要制作慢动作,不知道帧数是否达到?

网友:
官方是1080为30帧,720为60帧。
据说v+的摄像头感光元件和GP3是一样的,估计画质应该差不太多,至少宽容度应该差不多吧?
等大神解读。

网友A:
手里2套都有,其实就成本相差无几,最终而言还是v+高,由于实际画面不理想,需要5寸以上屏幕监视,note3、s5、ipad,都曾经尝试过,不推荐note3,便携推荐s5,要清楚推荐ipad。。。
h3-3d,还需继续完善,如果不折腾的话用v+;如果考虑,器材复用的话,首选则是精灵2+h3-3d。。。

网友:
考虑升级性方面也是首选后者。。。

网友:
据说v+的拍摄质量相较GOPRO而言,要差一些的嘛,且扩展性不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也正在 phantom2 vison+和phantom2 H3-3D gopro 之间犹豫,请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
华科尔TALI H500与大疆Phantom 2 Vision+应该选哪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84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2套都有,其实就成本相差无几,最终而言还是v+高,由于实际画面不理想,需要5寸以上屏幕监视,note3、s ...

十分感谢!

稍微有个疑问  这两套搞下来,成本相差还是有很大的吧? 至少4000差距。

网友:
同问,还在犹豫买什么呢

网友:
我也刚搞了一套 phantom2 vison+,之前也在这两者之间纠结,最后考虑到刚玩还是选择 phantom2 vison+,说实在话 phantom2 vison+也就是够玩玩而已,真要出片还差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