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3 调试时,gui界面四轴输出值39慢慢下降,1011慢慢上升

楼主(2014-07-31):
油门保持不动,四轴放在桌子上,没上浆,没接电池(接了电池也这样)
最后降到1150,如果晃动机架,输出值也会变,但机架静止后39还是回到1150

谁给断断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要纠结,装桨然后让助手拿起来,推油到离手感,然后再看。MWC在平面上的油门输出一般都不对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装桨然后让助手拿起来,推油到离手感,然后再看。MWC在平面上的油门输出一般都不对的。

真的吗?我放地上,推油门,会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装桨然后让助手拿起来,推油到离手感,然后再看。MWC在平面上的油门输出一般都不对的。

谢了

刚才试了下,我开了angle,起飞瞬间是直上的,到大概半米高左右开始往左飞,接下来是该调pid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刚才试了下,我开了angle,起飞瞬间是直上的,到大概半米高左右开始往左飞,接下来是该调pid了吗 ...

往一边飞?如果偏得很缓慢是正常的,可以靠微调修正(注意,是MWC的微调,不是遥控微调)如果很严重的话,重新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和陀螺仪。PID对应的是自稳,主要看有没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一边飞?如果偏得很缓慢是正常的,可以靠微调修正(注意,是MWC的微调,不是遥控微调)如果很严重的 ...

重新烧程序后需要再次做校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往一边飞?如果偏得很缓慢是正常的,可以靠微调修正(注意,是MWC的微调,不是遥控微调)如果很严重的 ...

(注意,是MWC的微调,不是遥控微调)mwc微调在哪?求解?一直都是调的遥控的微调...

网友:
起飞前放在大致水平的平面上,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MWC的微调,不是遥控微调)mwc微调在哪?求解?一直都是调的遥控的微调...

我理解是遥控器摇杆组合调mwc那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遥控器摇杆组合调mwc那种,不知道对不对

你说的是陀螺仪,加速度,水平校准,不是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