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技术咨询

楼主(2014-07-31):
炸鸡后更换主轴,主轴顺畅滑下上面两个固定座,不能顺利进入第三个,不管怎么调整,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几种可能
主轴轴承座变型,侧板变形,机身整体变形。建议整个机身拆开重新组装。还是不行,就拆掉第三轴承留轴承座

楼主:
换第三轴承座的轴承?

网友B:
新装机也遇到过第三轴承座卡,拆侧板重装后有改善,可能个别批次有偏差啊

网友C:
或许把第三轴承座转180度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D:
我装的时候不是很顺,结果飞几个 起落后顺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