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40数控光机用多少nm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4-07-31):
0640数控光机xz轴各用多少nm的伺服
电机
,如果是步进电机呢?

网友A:
啥样的光机,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B:
x轴4NM,Z轴6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4NM,Z轴6NM
您好,请教,z只有6nm就行了?我看过一台改装数控的cm6125仪表车,用的是步进电机,z轴是12nm,x轴是6nm,

网友B:
步进标的是峰值力矩,伺服标的是正常力矩;好的伺服峰值力矩是正常的3倍。。。

网友B:
不建议用步进了,选国产伺服没差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