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推荐一款外场手机充电神器

楼主(2014-07-31):
价格公道,左边接T插,右边接USB接口,最高支持40V输入,通过调节旋钮输出5v电压,电流3A~~亲测2s-6s稳定可靠手上没有T插了没法演示了~

网友:
亲周六来一个

楼主:
我看去哪寻么两个USB插头去

网友:
电流太大坏电池吗
<

楼主:
手机充电电流不大的,用动力电不伤电池

网友A:
电流大只是水管粗 你手机有电路 就像龙头 由手机控制输入电流

楼主:
想快充把usb中间两根线短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只是水管粗 你手机有电路 就像龙头 由手机控制输入电流

看上条,忘了点回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