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玻璃钢船体用什么开孔?

楼主(2014-07-31):
我用电钻直接打,如果是簿的地方,如船盖,边缘不光滑,起毛。而且纤维丝粘在手上,不容易去掉,而且还有划伤的感觉。有装船的模友介绍一下,大家都用什么高招解决玻纤上开孔的问题。还有如何孔大于10MM,是不是需要用开孔器来处理?

网友A:
用35度刀片修一下

网友B:
有专门的开孔器,开出来的孔很圆,直径也很好控制,慢慢开,边开边试配合度就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电钻开小一点,打磨一下也可以吧

网友D:
有专用的开孔器,圆盘形的,边缘和底部有刃。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支招!

网友E:
可以用普通麻花钻头磨成三尖齐刃的钻薄的材质的钻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