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业人士问下舵机问题 。

楼主(2014-07-31):
亚拓DS 510M 是金属齿,换亚拓DS 520 塑料
舵机
齿,是不是就变成亚拓DS520.? 就是说DS 510 DS510M DS520 就只是舵机机齿轮配比不同,舵机里
电机
电路板完全一样吗?

网友A:
510和510m的区别就是齿轮,这2个型号之间是通用的,其他不通用,换了齿轮也没戏

楼主:
其他不通用,换了齿轮也没戏。。。表示疑问 FUTABA 有的就是换齿轮决定性能。 亚拓这个也应该一样吧,不通齿轮比决定舵机性能,但是电机电板完全一样。有老手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