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可否在APP里修正地面站偏移问题?

楼主(2014-07-31):
试了下地面站功能,发现确实如其他模友发现的那样,GPS位置在地图上有偏移。
我的情况是红飞机和蓝色H是重合的,但是却向西北方偏移大概500米左右。

但是大家都知道,手机上的其他地图类和导航类APP都没有这个GPS位置在地图上偏移的问题。所以大疆是否能在APP里面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A:
大疆用的是谷歌地图,这个是谷歌地图在国内特有的问题。。。除非大疆能在国内专门用百度高德的地图。。但是到国外就不好用了。。

网友:
我也觉得大疆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修正,那是我们玩家的福气!

网友:
楼主去百度查一下“火星坐标”就清楚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用的是谷歌地图,这个是谷歌地图在国内特有的问题。。。除非大疆能在国内专门用百度高德的地图。。但是 ...

可是用手机上Google Map的APP并没有这种偏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用的是谷歌地图,这个是谷歌地图在国内特有的问题。。。除非大疆能在国内专门用百度高德的地图。。但是 ...

好像是高德地图吧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过n多次了,但是dji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网友:
DJI也没法解决,国安条例,也别为难它们了,只要他们还想在国内卖,就必须接收游戏规则……

网友B:
楼主您好,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VPN获取国外IP地址下载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VPN获取国外IP地址下载地图。

对于我们这样已经下载过地图的,有偏移的,再用VPN联网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们这样已经下载过地图的,有偏移的,再用VPN联网能解决问题吗?

对,可以解决,使用VPN重新下载的地图可以覆盖原来下的地图。

楼主:
发现在APP中的“找回我的PHANTOM 2 VISION”里位置是没有偏移的
既然这个功能能做到不偏移,为什么地面站功能就不行?都是在同一个APP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在APP中的“找回我的PHANTOM 2 VISION”里位置是没有偏移的。
既然这个功能能做到不偏移,为什么地面 ...

因为找回我的phantom用的是定位功能。
而地面站是导航功能。

定位不会有安全隐患,导航却存在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找回我的phantom用的是定位功能。
而地面站是导航功能。

都是根据GPS坐标在地图上显示啊!

网友:
我的用vpn怎么还是偏很多呢?

网友:
用VPN就不偏了。这个问题和大疆沟通过。后来想明白了,国内的地图清晰度差很多,所以还是要用VPN下载,如果修正了,那用VPN下载后就会偏差,那样才真正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VPN获取国外IP地址下载地图。

怎么用VPN 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