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开机出问题

楼主(2014-07-31):
  开机这样的   什么问题有没有知道的   原来不这样的

网友:
没发射信号

网友:
所有開關有沒歸中???

楼主:
  歸中??? 也这样   每次开机要选择   原来不这样的   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关了重开

网友:
看一遍说明书,就应该有答案了

楼主:
开不出问题来

网友:
你換個模型看看˙˙你這顯示是開關沒定位啊˙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你应该是设置了“检查测试遥控发射接收范围”(具体说法,请参阅说明书),所以通电开机后会去检查发射接收范围,将它改回正常启动即可。

网友:
听上去像是射程检查。。。请打开课本第40页,你懂的。

楼主:
在哪里设置  求解

网友:
充满电,触摸处再清洁干燥一下。。。。

网友: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 700520089192818963/
铁汉的文章
大家都学习一下吧~
LZ 你有救了!

网友A:
相同情况的路过。。天气热了就会转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学习了,楼主14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