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着火了 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4-07-31):
无刷电调连接好接收机 上电加油门  结果电调着火了  没有接马达 请问是怎么一会事?3S锂电 12A电调  电调说明书英文有2-4Lipo字样  恳请帮忙解决。

中间一个烧了

中间一个烧了

网友A:
是上的电压高了  或者电子元件短路 被击穿

网友A:
你没接马达 是不是碰线了!!

网友:
把电调说明书粘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短路了~要不是静电击穿~要不是是短路

网友:
碰线了吧。。。。

网友:
碰线短路啦。

网友:
电流和电压过大,3S,把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接马达 是不是碰线了!!

没有碰线啊  还是图上烧过的电调 我接3S点整个电调很热 是怎么一会事?烫手 只接有几秒  不敢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的电压高了  或者电子元件短路 被击穿

没有碰线啊  还是图上烧过的电调 我接3S点整个电调很热 是怎么一会事?烫手 只接有几秒  不敢时间长了

网友:
是好赢飞腾30a是啊  返修去吧 如果不是 那就是电源模块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碰线了,烧了,我也有发生过一次,

网友:
电调不会是水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