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差别

楼主(2014-07-31):
我准备做一个200*100*70mm行程的数控铣床,主要铣铣塑料小零件偶尔加工黄铜
但是主轴部分看了很多帖子,看的很迷糊

1、看见论坛里很多人说到38电机(E240),这是有刷直流电机?和相似尺寸的无刷直流电机比差别有多大?相似尺寸的无刷直流电机型号是什么?
2、E240直接做动力主轴用是否合适(主要是指能否加工黄铜,转速是否合适)?如果是配合无动力主轴使用呢?还是说需要更大功率的电机
3、有刷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需要哪些配套的电子元件?

网友A:
1、看见论坛里很多人说到38电机(E240),这是有刷直流电机?
是的
和相似尺寸的无刷直流电机比差别有多大?
差别要看电压,无刷电机电压不敢超过太多,24V额定电压的无刷大概是180W左右就最大了
相似尺寸的无刷直流电机型号是什么?
57BL什么什么的。在TB搜,很多
2、E240直接做动力主轴用是否合适(主要是指能否加工黄铜,转速是否合适)?
加工得动可以开慢点
如果是配合无动力主轴使用呢?他们一般都是直连
3、有刷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需要哪些配套的电子元件?
有刷不需要,。无刷需要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见论坛里很多人说到38电机(E240),这是有刷直流电机?
是的
和相似尺寸的无刷直流电机比差别有多 ...

谢谢,回复的这么详细

网友B:
,E240实际才100W不到,用来做铣床早晚得换,浪费钱。还不如一次到位买个750W电主轴+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240实际才100W不到,用来做铣床早晚得换,浪费钱。还不如一次到位买个750W电主轴+变频器

可是我淘宝上看的电主轴都是2万多,3万多转,我想做的是微型的数控铣床,这转速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淘宝上看的电主轴都是2万多,3万多转,我想做的是微型的数控铣床,这转速太高了

铣的话用低速大扭力比较好,雕刻机用高速主轴比较好。如果觉得太高用无动力主轴吧,无动力主轴300快,电机100快,皮带轮100快,差不多500了,二手0.75变频器100+800W电主轴500+皮带轮100,700快。但是800W主轴比E240好了不知道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的话用低速大扭力比较好,雕刻机用高速主轴比较好。如果觉得太高用无动力主轴吧,无动力主轴300快,电 ...

我是想用无动力主轴,是不是无动力主轴对电机要求比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无动力主轴,是不是无动力主轴对电机要求比较低

是啊,无动力主轴可以通过皮带论来调整转速,电机一直是最大力矩,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