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 SUNRISE 的 20A 管内电调的吗? 放在管内散热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4-07-31):
有用过 SUNRISE  的 20A 管内电调的吗? 放在管内散热会有问题吗?

我的 小四轴  2216   测试出电流 是  20A 悬停, 60A 暴力, 于是想  换这个小的,。

有用过的吗?  放进里面去 会有散热问题吗?

放到 15 的 碳管内部, 管子 两端是通的,不知 够不够散热。

这个电调是 BL 的固件,    20A  最大 25 ,我 用 MINI OSD 看过,我全速 暴力飞行 也就 60A ,绝对超不过 80 A

不知道 这样塞进去,会不会烧掉? 尤其夏天,碳管 + 阳光 = 高温
有用过的 请赐教啊。/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桨的气流也能给管散热

网友:
买都买了..实验一下吧

网友:
试试吧,我试过30A电调配 4110,温度虽然说在安全范围内,但是因为挂设备的,实在担心,后面又改了

网友:
会不会有问题你实际试一下即可,不需要全机试,只要在一根杆子里装进去通电试一下即可,主要是是否会过热

网友:
开点洞散热吧 精灵都有烧电调的

网友:
要第一手资料就自己动手试吧,试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你给碳管开个控,然后让螺旋桨的风吹进去

网友:
我也刚买,还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管开几个孔
强度不必担心
但是散热会好点

会不会弄得更复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管开几个孔
强度不必担心
但是散热会好点

谢谢你的建议,我给 碳管开孔了, 上下对穿孔  6MM 直径。
本来可以试飞了, 结果 台风 来了,等等吧。。。。

这焊接功夫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99分 有木有?

装完称了下,神奇的发现,比原来轻了 50克。。。。 哈哈, 每个电调 减少 10克, 16 的线都换了  18 的,又减少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给 碳管开孔了, 上下对穿孔  6MM 直径。
本来可以试飞了, 结果 台风 来了,等等吧。 ...

你的焊工确实不错
用的锡很好吧
我用的是恒明60号的
焊接性能超好
焊出来很亮白
另外 每次用完烙铁头 要用餐巾纸把灰擦净  再上锡
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工确实不错
用的锡很好吧
我用的是恒明60号的

我用一般的 焊锡丝,单位里 扯的一段。。。。。

我的经验是,  多用松香, 不要吝啬,  烙铁头么,用清洁棉+水, 一抹一个亮,挂锡OK。 白菜白光很好草。

网友B:
不会烧 我这里40度 管内 2216 也没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 我这里40度 管内 2216 也没烧 哈哈

谢谢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 我这里40度 管内 2216 也没烧 哈哈

你是多大的电调?室外温度40度吗?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楼主孔最好挖接近电机那边的,接近机架那边材料受力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多大的电调?室外温度40度吗?起飞重量多少?

就是 SUNRISE  20A 起飞1300G 室外40度~ 银燕MT2216电机 没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