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 哪有雪花屏的驱动板买?求介绍......

楼主(2014-07-31):
能有关键字我自己找就行

网友A:
貌似要看你的面板能不能用相应的雪花屏驱动的。我自己就有一个7寸的屏,但是没有雪花驱动,只能用普通驱动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看你的面板能不能用相应的雪花屏驱动的。我自己就有一个7寸的屏,但是没有雪花驱动,只能用普通驱动 ...

怎么改啊?

网友:
你搜         FPV 雪花屏 监视 高清 IPS 1280x800液晶屏 驱动 套件         试试,我买的这个驱动板,不过用了不到一个夏天坏了

网友:
需要根据你的屏型号配驱动板的。支持雪花的驱动板不是所有屏都能用的。通常你要告诉卖家你的屏型号和排线的脚数。我的屏是60pin的,所以没得雪花屏驱动配。不过不雪花就不雪花了,无所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