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CAT装水刀意义何在?第二条CAT试跑!

楼主(2014-07-31):
(无正文)

网友A:
这水,有点脏。

网友B:
速度太快了,很棒

网友C:
单发速度还是不行!

网友D:
为啥开始没跳。后面跳了。而且船身好像是倾斜的

网友E:
还有个问题 为何加水刀?

网友F:
地方看起像番禺!!!!感觉船前面重了

网友G:
1.感觉重心没调好,电池压载是不是偏后?
2左右2仓不平衡,推力不平衡造成轴向转动,桨出水出现跳动?
加水刀也是为了调整跑不直?如果是就更应该检查上面2项

网友H:
为何CAT要装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