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2 和14SG连接各通道连接

楼主(2014-07-31):
请问有DJI A2 和14SG连接各通道连接教程吗?在不用7008接收的情况下如何设置呢?

网友:
接sbus端口连接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A:
您好,如果是使用内置接收机,可直接对频,如果是使用您的7008   S-BUS口接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是使用内置接收机,可直接对频,如果是使用您的7008   S-BUS口接X2

每个通道的设置有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是用直升机模式的,不是用固定翼吗?

网友:
不需要用另外的接收机 老大  用一般接收机模式对频。遥控器里新建模型菜单的时候有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是用直升机模式的,不是用固定翼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是使用内置接收机,可直接对频,如果是使用您的7008   S-BUS口接X2

为什么视频里是直升机模式不是规定翼呢?还有就是现在14SG新固件有飞行器模式了怎么设置呀?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是使用内置接收机,可直接对频,如果是使用您的7008   S-BUS口接X2

请问你们A2用14SG的设置教程为什么用直升机模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