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装限位开关后每一次移动到限位点是否绝对正确?

楼主(2014-07-31):
有装限位开关的吗?装好后每次移动到限位点是否绝对一样?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A:
误差肯定有,大小与速度和限位开关有关,

网友B:
呵呵。这个误差不影响机床安全的。肯定是要留出机床减速行程的。再则。开机机床回参考点只是让机床回到一端止点。建立机床座标系。一旦建立不断电的情况下座标系就不变了。现在很多机床采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好像断电后这个座标系是依然存在的。有后备电池保存

网友C:
限位开关不够精确的
可以考虑自制一个撞击开关,撞击开关,就是慢速撞击到铁块上

网友D:
限位开关是做保护停机用,不是做定位用途的

网友E:
楼上大哥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