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的一个原件烧了,请高手指教如何更换这个原件

楼主(2014-07-31):
一个亚拓70A电调因正负极意外碰在一起,造成图中红圈的原件坏了,请问怎么换?

红圈处是损坏的原件

红圈处是损坏的原件

网友:
返厂吧,因为他承担的责任太大啦!

网友A:
碰在一起应该不会烧单片机的稳压IC,换了可能还会有其它问题。告诉你这个IC可以用 MIC5205 -3.0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在一起应该不会烧单片机的稳压IC,换了可能还会有其它问题。告诉你这个IC可以用 MIC5205 -3.0替换

原来一直好的,就是测一个破皮舵机造成的。
现在的bec输出和输入的电池电压一样,6S接入输出BEC24v

网友:
返厂修,自己搞越搞越坏

网友:
保险起见,回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在一起应该不会烧单片机的稳压IC,换了可能还会有其它问题。告诉你这个IC可以用 MIC5205 -3.0替换

问问,芯片位数3.0   3.3   5.0是代表什么意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芯片位数3.0   3.3   5.0是代表什么意识

输出电压 3.0V 3.3V 5V

网友:
我的与LZ一样,LZ搞好了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