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啤酒是祸根吗,H4爽炸视频分享

楼主(2014-07-31):
入手H4一段时间了,小炸过一次,掉泥里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一直不敢暴力飞,今天喝了点啤酒去飞了一下,前面都很好,就是H3-3D有点抽风,以前也有的,没引起重视,结果中间打成返航点锁定就失控了,一头---------------------说不下去了-------见视频中8'50"开始的炸机。

事故现场:正好摔在硬马路上。

损失的情况:
因为还没有拆开来,所以只能说看得见的:
1、黑狗3+的镜头碎了,面板损坏,其它要返厂检测。
2、H3-3D云台好几个地方弯了,必须返厂了。
3、5.8G2W的图传摔开了,不知能不能修。
4、12500的电池边角有开裂,估计也要修。
5、脚架全碎了,估计是它先着地吧。
6、H4 680的机架板有变形,管子也坏了一根,看来要升级加强板了。
7、有3支1555蜻蜓桨断了。
8、GPS从支架上摔断,要测一下。
其它的电子部件部分要拆开了测才知道。

难道这一切几K的损失真是啤酒惹的祸吗!!!!

估计的原因:昨天晚上对机器作了全部的基准校准,但今天在飞场没有校准指南针,应该是打到返航点锁定时指南针出了问题,但当时我发现飞歪后又打回关闭状态并猛拉升高油门,但没有反应了,为什么呢,请老鸟们给分析分析,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就白炸了哦。

网友A:
返航不要随便用 起飞以后 要是飞远 先试下返航 测试没问题在开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航不要随便用 起飞以后 要是飞远 先试下返航 测试没问题在开始飞!!

没用自动返航,用的返航点锁定

楼主:
报一下配置:
NAZA V2
H4--680
4110S/400KV
好盈铂金30A
DJI1555
IOSD mini
H3-3D
新款5.8G2W发射
黑狗3+
DT7&DR16
6S12500
七寸5.8G双接收显示屏
显示器支架+后背
FPV3叶+4叶天线
5.8G平板双芯片稳压模块
第二代快拆桨座

总重:3474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自动返航,用的返航点锁定

我一直认为 多轴飞自稳 模式 是最安全的!!

网友:
收  尸体  打包

网友:
炸鸡前云台姿态都不对了

网友B:
H33D抽风的问题坛子里不是第一次见了,,,最后开始抽风,,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感觉楼主失控的姿态很奇特啊,,你到底切什么了?

之前也有过姿态切手动模式无动力的情况,,后来分析可能是DJI在各模式切换时有个 0.几 秒的延时,,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我看你的动力一个有问题,往一边偏移

网友C:
从起飞电机运转声音就不圆滑

网友:
四轴震动太大了

网友:
好诡异的浆声

网友D:
整个一个振动棒在飞啊,NAZA最不抗震了,好好的干吗要用返航点锁定呢,自己控制飞回来不行吗?

网友:
声音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起飞电机运转声音就不圆滑

啊,这也听得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3D抽风的问题坛子里不是第一次见了,,,最后开始抽风,,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感觉楼主失控的姿态 ...

真的就是想试试返航点锁定点功能,倒着拉回来,看看方向不对往下掉,就往上打油,没用了

楼主:
震动是有点大

楼主:
往用的1555蜻蜓桨,作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一个振动棒在飞啊,NAZA最不抗震了,好好的干吗要用返航点锁定呢,自己控制飞回来不行吗?

唉,飞回来没问题的,想试试返航点锁定而已,谁知就这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摔得也太惨了

基本配置和你一样,就是图传和遥控、接收不一样!!

视频上我的云台也抽筋的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楼主感度调太大了
楼主听不出来吗
很抽的声音
另外楼主运气不好啊
有草地不炸  正好炸到了路边牙子

网友F:
这样的视频不要发出来,要我们以后还怎么飞?

网友:
惨惨的,我听到了楼主心碎的声音。

网友:
这个视频真是看得我头皮都炸起来了…LZ这云台是怎么了?晃的那么厉害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首先你说没有校准罗盘。那也就是你不知道是否罗盘准确,再一点你起飞后对头有没有看飞机记没记住家得位置。如果你上一次飞得地点离现在飞得地点距离是5公里以上,你第一没有校准罗盘,可能罗盘会受到干扰,第二没有记住家得位置。那它怎么返航?只能返航去天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视频不要发出来,要我们以后还怎么飞?

想起来后怕,只要不炸着人,钱可以再挣,所以一定要在没人的地方飞,不然再有钱也没机会飞了。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看着都心痛

网友G:
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供电应该问题没有吧,因为看得到电机转动是正常的,炸掉后电池没有松开,系统还有电,图传也正常,只是狗镜头坏了看不清了

网友H:
虽然机架抖,但画面很不错啊

网友:
返航点都没锁定  你要它往哪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机架抖,但画面很不错啊

这个H33D云台正常的时候是很稳的

网友:
啤酒  炸鸡

网友:
用DJI得永生啊

网友:
摔机的时候和看空难似的。。。

网友:
好一个惨字了得

网友I:
还有一点庆幸的是飞机没掉水里。。。感觉机身歪了飞控修不回来。。。。。难道飞机也喝了酒???楼主用的什么摇控

网友:
碎了 彻底的碎了 一股蛋蛋的忧桑啊

网友:
好可怜呀!为它默哀

网友:
机器震动不是一般的大,我的H4带的还是2轴云台也没你这么大的震动,先排查减震吧

网友:
太惨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点庆幸的是飞机没掉水里。。。感觉机身歪了飞控修不回来。。。。。难道飞机也喝了酒???楼主用的什 ...

用的dji的dt7控套装

楼主:
黑狗3+返修回来了,1000元;机架重买配件共760元;其他云台,gps等还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