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云台飞的视频,一个星期不飞竟然有问题了

楼主(2014-07-31):
一个星期前飞的尚好,8米左右高空非常的稳(速度在1.5,后退2.0),这个星期去飞竟然有果冻了,直接楼上起飞的,又试了下8米的高度,还是有果冻,这这这什么情况,我用绳子吊着试了下云台没有问题,那麻烦了飞机的震动,又下了浆,感觉了电机的震动,没什么异常的!浆是新的浆,上个星期就是用这个浆飞的没有刮过!各位帮我分析下 还有没其他可能?飞控是悟空M,电机A.K.E 的qb950v,塑料浆,云台为H3-3D  ,视频在转码中  晚点上http://www.tudou.com/v/dqN1Qt3DpE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楼主您好,是否检查过机架和云台各部分是否有拧紧?

楼主:
都是紧的  ,我把减震球换成了50°的  果冻效果要减少些

楼主:
但是还是有明显的果冻 ,

网友A:
什么是果冻效果?
我没看不来啊,感觉还不错。

网友B:
我有去除果冻的好办法

网友C:
LZ 是被3号线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果冻效果?
我没看不来啊,感觉还不错。

整个楼都扭曲那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去除果冻的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是被3号线干扰了

我后面在其他地方也试过, 一样的有果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面在其他地方也试过, 一样的有果冻

开玩笑的,  果冻是机身震动造成的 ,云台一般不会有问题,建议你检查电机座和机臂卡口是否有间隙,云台最好用螺丝固定,不要用挂钩或者减震圈固定

网友D:
果冻=震动。。。你有见过三角架子上拍出果冻的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的,  果冻是机身震动造成的 ,云台一般不会有问题,建议你检查电机座和机臂卡口是否有间隙,云台 ...

我就是测试了电机的震动,没有大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很平衡!桨叶也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冻=震动。。。你有见过三角架子上拍出果冻的么??哈哈

这个都懂!一样的东西前几天很好!几天后边这样了!让人费解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测试了电机的震动,没有大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很平衡!桨叶也是新的

那就是机架问题 机架刚性不够或者电机座和机架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机架问题 机架刚性不够或者电机座和机架有虚位

刚性这些我用手感觉还是跟以前一样!电机座虚位也不存在!今天又用最轻的减震球并把感度降了点飞了下8米的低空!果冻基本没有了,等着去飞下高空看效果如何!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回2d的再试了 !同时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
冻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去除果冻的好办法

一口吃掉!果冻布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楼都扭曲那么厉害了

试着调低飞控的感度,再不行就是机架震动太大,我朋友的A2+Z15-GH3拍出来的有时也有果冻,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