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 5T 带16mm饼干头航拍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7-31):
晴天户外拍摄,ISO100;     快门速度为1/50;      光圈值10,  手动对焦。拍出的视频画面远处天空还是曝光过度,一片白啊!不知大家平时是怎么设置的?需要滤镜减光吗?

网友A:
先发个截图看看呗。要是过曝面积很小就甭纠结了。要是面积较大,可以减一档曝光保证高光不过曝,后期提亮暗部并降噪。另外,要是能确保地平线始终在画面中同一位置,还可以考虑用GND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发个截图看看呗。要是过曝面积很小就甭纠结了。要是面积较大,可以减一档曝光保证高光不过曝,后期提亮暗 ...

谢谢老师,就是截图。就是画面中间爆。另外也跑焦了,不知是否要设成AF?

网友:
地面亮度足够,可以考虑再减一点曝光,把光圈设置成11或13试试。对焦用手动对焦,调焦至无限远就差不多了,有兴趣的话百度一下超焦距,调焦至超焦点可使景深范围最大。

楼主:
谢谢老师!我明天试试

网友:
要我看来,天少带一点就都解决了,这机器动态不够,高光一点都没压缩,照相机能设置拐点吗?

网友:
航拍也是需要摄影知识的!

网友:
会飞不代表就能航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啊,今天在地面根据当时的光线设置好参数后,调焦貌似无限远。画面有所进步!继续努力!

网友B:
曝光过度了,可以用自动挡查看一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曝光过度了,可以用自动挡查看一下是不是。

谢谢老师!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