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普通的无刷电机定子和转子如果松动怎么办

楼主(2014-07-31):
买来的XXD 2212无刷电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定子和转子的活动距离有点大了,请问这个有么有方法解决?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换轴承和轴。一般就是这地方磨损了

网友A:
一手拿定子部分,另一手捏着轴,轻轻晃动。若是觉得轴和定子之间有明显的相对移动,就该换轴承了。一般是不需要换轴的。因轴和轴承之间是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手拿定子部分,另一手捏着轴,轻轻晃动。若是觉得轴和定子之间有明显的相对移动,就该换轴承了。一般是 ...

请问有没有更换轴承之类的教程?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倒是不知。

不过我想应该和普通电动机或是其他机械更换轴承的过程是大同小异的吧。可以请教一下电工或是机修工,更换轴承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关键工具是一只微型拉模,用于将轴承从轴上取下。

网友:
最好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