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

楼主(2014-07-31):
我的飞机 插上电源后先闪红蓝灯  让后就一直闪红灯  闪一会儿 就红灯常亮了  用遥控器怎么都没反应  我看我朋友正常的是 飞机插上电 先发出哔哔声 然后再红蓝闪烁 再***的发出哔哔声 然后就不叫了  再用遥控器方向向右就解锁了

我的飞机怎么了?  还有  顺便问下  那个 罗盘和接收器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亮红灯?   求大神们帮帮忙  ~!!!!!!!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吧 然后重新来

楼主:
麻烦问一下  那个 三大校准是什么?

还有 我的那个校准的 我看不懂 有没有教程?  麻烦教教我  助人一次 胜造七级浮屠~  求大神 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吧 然后重新来

大神 怎么刷?

网友:
重新校准吧

网友B:
APM解锁必须要有GPS还是罗盘,(反正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也忘记具体是哪一个了),先确定是否进行了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的校准,之后给APM上电,观看指示灯,上电后应该先是红蓝快闪,接着红蓝慢闪,如果只有红灯闪烁,没有蓝灯闪烁,或者蓝灯不亮,那么可以肯定,是GPS没有接好,无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解锁必须要有GPS还是罗盘,(反正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也忘记具体是哪一个了),先确定是否进行了加速度计 ...

必须要罗盘,GPS可以没有的。

网友:
去论坛搜索“新手教程”这四个字,然后找到总集贴,把APM相关的视频都去看一看吧。泡泡大师出品。重刷固件,三大校准(加速度/陀螺仪、磁罗盘、遥控PWM行程)然后就应该能够解锁了。

网友:
没有罗盘照样可以解锁,我的2.6裸板照解无误~

网友C:
建议先在论坛搜索泡泡的APM入门教程的视频,学习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提问,这样一可以节约宝贵的时间二可以多学点APM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在论坛搜索泡泡的APM入门教程的视频,学习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提问,这样一可以节约宝贵的时间二可以 ...

恩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