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sos 万能的论坛 求救呀变频器漏电,铣床漏油

楼主(2014-07-31):
  变频器是徳弗DV300的这几天一开机就感觉麻麻的很确定是漏电,而且越来越严重,才开始是一点点麻麻,现在是很麻麻呀,变频器怎么接地线呀?还有铣床的变速杆漏油,不得已做个小壶接住,求大神们看看怎么解决

看看吧

看看吧

在来一张

在来一张

就是这个变速杆漏油

就是这个变速杆漏油

漏油

漏油

铣床

铣床

这是变频器型号DV300

这是变频器型号DV300

求解

求解

网友:
    漏油可能性1油加多了,2夏天油稀,3手把密封圈损坏,解决办法1放油至油窗油位,2换油35-40号,3放油后拆手把换密封圈,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沙发大哥!可是变频器有漏电麻麻的感觉 怎么办?

网友:
使用变频器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
变频器接交流异步电机都会有漏电的感觉,是感应电,用电笔试下电机外壳还会发红光呢,我以前就因为不懂,把自己一个好的750w交流异步电机以为是漏电,给当废品50块卖掉了。

楼主:
使用变频器必须可靠接地。

  亲 怎么接线呀

楼主:
变频器接交流异步电机都会有漏电的感觉,是感应电,用电笔试下电机外壳还会发红光呢,我以前就因为不懂,把自己一个好的750w交流异步电机以为是漏电,给当废品50块卖掉了。

    750W电机就卖了50元,台便宜了

网友:
三叉的电源线中的地线(不带电那根)接在机器上就好了

楼主:
三叉的电源线中的地线(不带电那根)接在机器上就好了

  谢谢指点,我就去接着看看,忘记说了变频器是3.7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