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mx,配好淫100v3,进角,驱动设置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4-07-31):
rt

网友:
進角: 8
PWM: 12

楼主:
要是我不开定速 100油门曲线飞行么!也是 8  12?

网友A:
可以的,但是當螺距是0度時,轉速會很驚人的,不知道槳是否能承受得住這樣的高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當螺距是0度時,轉速會很驚人的,不知道槳是否能承受得住這樣的高轉速

我以前飞90A 600MX  定速折腾死我了···我记得定的2100转。在高就红字。2100飞不了超级容易掉转  !现在对定速都有阴影 大机没飞过,

网友:
紅字沒關係,只是提醒可能定速效果不是很好
但一般飛起來感覺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飞90A 600MX  定速折腾死我了···我记得定的2100转。在高就红字。2100飞不了超级容易掉转  ! ...

你不会换一颗电机齿吗

网友:
100V3的定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