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dfc-gpro设定

楼主(2014-07-31):
我飞机按着GPRO的设定程序完后。试飞机,电机没反应。其它都正常。以前插电后,电机都要发出滴滴的声音,然后结束音。现在插电后发出滴滴声音,但没有结束音。我什么地方设定有误么?

网友A:
1. 有沒有設油門行程?
2. 油門是否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沒有設油門行程?
2. 油門是否反向了?

油门没反向,我是按着GPRO设定的,油门行程怎么设定呢,在遥控器上?我是14SG

网友:
先把油門行程(控上的油門ATV或endpoint)最高及最低調至50%,把控的撥桿移至最高點,開接收電,接動力電,等完確認音后,慢慢增加最高點的ATV或endpoint,等到出現確認音后再加2個點
再把控的油門撥桿移至最低,同樣增加最低點的行程,直到確認音后再加2個點,即完成油門行程的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