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传画面原来很清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不清晰了。

楼主(2014-07-31):
我用的是肥鲨视频眼镜。飞机上的发射机是1.2G的然后中转5.8G发射机到眼镜的接收机上。发射机是博通的,接收机是罗美的。原来的图像很清晰,但不知道怎么了图像变得不清晰了,图像发白,而且图像上有水平的波纹,感觉有很多的噪点。这个问题真搞得我很头疼。求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下面是在眼镜上之前照的,和现在照的两张照片对比。

                                        刚才在电视上试了一下,没经过5.8G中转,效果感觉很清晰

网友A:
转发后干扰频率。还可能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转发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后干扰频率。还可能是天线的问题

那原来我也是这样转发的,很清晰啊

网友:
把视频导出来到电脑上放看看

网友:
用排除法啊 很简单啊  直接接屏幕或者电视 一个一个排除法测试

网友B:
如果以前没有 干扰  现在也就没有干扰   应该是5.8G  图传发射上的一个电容松了  脱焊了  你去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前没有 干扰  现在也就没有干扰   应该是5.8G  图传发射上的一个电容松了  脱焊了  你去仔细看看

没看到哪里有脱焊啊,有没有可能是眼镜的问题呢?眼镜一上电就有特别小的“嘶嘶”的响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