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求助,奇怪的动力行为

楼主(2014-07-31):
电机空转到高速后会时不时的出现异响,感觉像是电机重新启动一样,吓出一身冷汗啊!发声的电机是屏幕下放的机臂(10秒处开始)。求解求解~

网友A:
应该有问题,看看技术咋说,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你每次启动电机然后推油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你每次启动电机然后推油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发生频率是很随机的,但是每次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问题,看看技术咋说,我没有遇到过

真是很奇葩的现象~

网友:
请您加我QQ2355613448,具体情况,请您在QQ上详细说明一下吧。

网友C:
这个很正常,是不挂桨才能有这么高的转速,挂桨后不会有这么高的转速,我几个机器都有个别电调是这样,不影响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正常,是不挂桨才能有这么高的转速,挂桨后不会有这么高的转速,我几个机器都有个别电调是这样,不影 ...

你的意思就是说电调引起的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说电调引起的这种现象?

是的,精灵1和2不挂桨油门最高时都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精灵1和2不挂桨油门最高时都有这个现象。

谢谢指点啦

网友C:
不客气,我也是精灵更换TM电机后测试遇到这个后,多方打听,测试,才敢确认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也是精灵更换TM电机后测试遇到这个后,多方打听,测试,才敢确认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