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卧龙湖

楼主(2014-07-31):
(无正文)

楼主:
将就看吧

网友:
感觉你的供电出问题了,仔细检查电源回路吧

网友:
楼主,请问飞机在坠落过程中图像始终传输正常吗?还是飞行中突然黑屏?
4只桨完全停转,与电机堵转、指南针干扰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是否有安装osd呢?   2355887014 这是我的QQ,为方便沟通您也可以加我QQ。

(二次回复)
楼主,看了您的视频,失去动力、所有信号依旧可以从视频中看出,电压、卫星、高度、距离、GPS模式等,一切都正常。
楼主您说您切到手动掰杆都无效,能否上传较完整的视频? 视频中能否呈现飞控正常反映您切换模式的过程?以及实时的速度、高度等?

网友:
感觉像掉电了

网友:
真惨。。。。这感觉不大可能是飞控问题

网友:
对,供电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我这样无缘无故炸过两次,还好不高飞机没事。后来慢慢用万能表排除才发现热缩胶包裹焊接的地方磨破皮了出现短路。所以焊接的工整细致和起飞前检查非常重要。

楼主:
......... 大哥我可以证明的是飞机绝对有电 而且不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我的mini iosd有记录 电压平稳 我的供电插头是2个 一个XT60 一个T插 不会断电的 电池是出门前新充的 主要的是4只电机全部停止转动 我看的轻轻楚楚

楼主:
供电电线是10号线 很粗的 电池是150A 的 全油门就66A电流 不可能超载 有BB响 根本没响 一会有空上视频 视频里明显听到4个电机全都不转了

楼主:
电池是才飞10个起落内的新电池 热缩管处我都是里面热缩管 外面绝缘胶布的 我自己就是电工 很专业的哦

网友:
看到楼主的这些理由,是不是怪大疆的飞控有问题

网友:
飞控断电了吧?

网友:
节哀,楼主找出原因要@我一下啊

网友:
我前几天 30M 也是跟你一样 自由落体 状况一样,分析两点原因 1. 主电源线虚焊 造成 飞控断电重启  电机停转 2.  要是有电源模块是否供电不稳导致飞控重新启动。

网友:
掉下来之后当时云台还有反映不,飞机上面如果LED在亮,云台有带电反映,估计不是电路问题,电路有问题肯定会发现烧焦的地方,楼主检查看看,我以前试过一次用了劣质电线,出问题之前还会冒烟,然后才断开,慢慢减速然后烧断才停,不会四个桨一起停的说,除非飞控有问题

网友:
手动模式舵量过小也会空中停机

网友:
九成是供电
反正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只要是炸机,dji的找dji,xa的找xa,0度的找0度,自己的焊工还有组装那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