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X350PRO左边灯一直在闪烁,飞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4-07-31):
请问一下华科尔X350PRO 左边灯一直在闪烁,飞机一直启动不了这是什么东地方出问题了?

两块电池两天没用,两块电池试过都是这样,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对码错误,用厂送的复位线复位,清除固定码,然后重新对码。切记,操作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还没有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码错误,用厂送的复位线复位,清除固定码,然后重新对码。切记,操作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拆了两个小时终于搞好了,感谢

楼主:
拆了两个小时终于搞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两个小时终于搞好了,感谢

对频需要拆吗?

楼主:
不拆手巧一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