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apm设置自动调参问题

楼主(2014-07-31):
大神们好。本人新入apm,用的er9x开关通道设置第7通道,第7通道按视频解说输出量小于1200到大于1800,在apm地面站选择第7通道为自动调参,写入参数时提示ch7-opt has more than doubled the last input,are you sure?,第8通道我遥控器没定义的情况下,选择第8通道为自动调参,写入参数也出现这个提示,请教大神们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校准一下RC,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后两次记录的行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校准一下RC,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后两次记录的行程不同

谢谢,我再试试吧,我记得校准过遥控了,第7通道也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校准一下RC,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后两次记录的行程不同

哥啊,不好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碰到过,要不你在terminal里用erase指令清空一下E2PROM再试试?

网友B(2014-12-30):
楼主烟台哪的?我也玩apm 莱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烟台哪的?我也玩apm 莱阳

老家蓬莱,在烟台开发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