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1000起飞是侧翻。求技术回答

楼主(2014-07-31):
刚回来的时候s1000还能平稳的起落,由于飞行次数慢慢的增多现在飞机起飞时侧偏厉害不能正常起飞,导致两次螺旋桨报废,起飞前的检查都没问题,重心便宜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求问各位大侠帮忙指导如何修复方法

网友:
我起飞前  第一先调整水平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起飞前 绝对不会动相机  一定如果往左转的话 起飞直接往左翻  相机一定是回中的状态  第三就是推油一定要果断  就算侧翻  好比起飞往左要翻的趋势 那就打往右的方向舵就拉回来了  就这样 你试试  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

网友:
建议姿态模式试试行不行。重心一定要调整好。如果只有gps侧翻的话估计飞控有问题,建议返厂维修。我的飞控就这个问题,返厂两个星期了,交了150维修检测飞,到现在没有消息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对流体与升力有一些理性认知,喝高了睡不着,闲暇之余对这个起飞左侧翻做点简单的认识。
其实楼主已经说明问题症结了,左侧翻。问题的方向确定是肯定的,这就好办了。
多旋翼飞行器的每一个电机的相位是有严格计算后,随桨叶的匹配尺寸螺距的大小,流体作用力的精密计算获得安装相位数据。
我说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折叠机架的最大弊端。既机臂在长时间疲劳与有些人大油门机动飞行后,八个桨的一致性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出现 "跑偏"问题。
比如汽车跑的时间长了,各个方位的轮胎都需要合理调换一次。前束更是必要进行校正,简单地说,四轮定位!
地上跑的汽车都这么严格,何况你的飞行器只飞不列行检查校正。
没有沉下来飞过直升机的人,能飞好多轴完成航拍那种几率我不说,"都懂得!"
当然了,起飞后就问题不大了,那是飞控在起飞后的几秒内反应过来了,平衡运算自纠速率跟上了。
悲催的大疆公司遇上这样的产品,这样的用户,这样的问题,技术们不蛋疼就怪了!
我玩了这几年大疆没出过因质量造成的危害和事故。因为我知道胎里的基因与血统,呵呵。
楼主你去认真检查机臂摇摆旷量间隙大的是不是超越了大疆公司不能告知你的数据。查看八个电机相位变化,查勘测试那些随时都会产生不对称桨距螺距变化的,靠不住的"折叠桨叶"!你的根本问题有可能出在拆装运输不严谨不规矩上。飞行习惯和技能是不是受过规范的训练,如果入门投师二手专家的话,你还是重新进修吧!
省得扔很多钱,然后骂困惑中的大疆技术和厂商。
我的酒劲差不多过去了,感谢给我一个扯淡的机会。

网友B:
您好,
1.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进行起飞?
2.是否有您相关的起飞视频可做分析参考?
3.目前飞机上的配置都有哪些?
4.飞控中的参数是否有重新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对流体与升力有一些理性认知,喝高了睡不着,闲暇之余对这个起飞左侧翻做点简单的认识。
其实 ...

楼主酒后吐真情,和诗仙李白有的一拼。希望你多有饮酒的机会,这样我们也好多多接受知识普及。我很赞同你的关于折叠机架和折叠桨叶的观点,只可惜坛子里有这种认知的人不多。大疆迎合太多非专业人士的市场需求。此时的方便只会带来彼时的麻烦。

网友C:
长期磨损这个值得关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磨损这个值得关注哈

就是不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D:
由于飞行次数慢慢的增多现在飞机起飞时侧偏厉害不能正常起飞,导致两次螺旋桨报废。。。检查电机减震胶圈有明显摇动间隙全部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期磨损这个值得关注哈

折叠的带来方便的同时就怕这个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遥控器  遥控器上有一个微调的按钮  有时候不小心按到的次数多了  遥控器输出数据就是往一边偏的
你可以先让微调回中  然后再进参调校正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遥控器  遥控器上有一个微调的按钮  有时候不小心按到的次数多了  遥控器输出数据就是往一边偏 ...

我去检查看看是不是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遥控器  遥控器上有一个微调的按钮  有时候不小心按到的次数多了  遥控器输出数据就是往一边偏 ...

刚才看了一下遥控器是没问题的,微调是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对流体与升力有一些理性认知,喝高了睡不着,闲暇之余对这个起飞左侧翻做点简单的认识。
其实 ...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进行起飞?
2.是否有您相关的起飞视频可做分析参考?

Gps模式下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估计要返回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请问您是在什么模式下进行起飞?
2.是否有您相关的起飞视频可做分析参考?

买的是整机s1000没有动过任何东西

网友:
GPS天线立起来了吗 ,    没立起来的话起飞准翻

网友G:
建议你换产品。。维修为吓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整机s1000没有动过任何东西

2355887014  楼主可以加我的QQ。  请问楼主之前是否飞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55887014  楼主可以加我的QQ。  请问楼主之前是否飞行正常?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换产品。。维修为吓死人

换个零度的好了

网友B:
楼主能否将飞控发给我,我帮您检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将飞控发给我,我帮您检测是否正常。

寄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飞行次数慢慢的增多现在飞机起飞时侧偏厉害不能正常起飞,导致两次螺旋桨报废。。。检查电机减震胶圈有 ...

你切的是什么模式,如果是GPS模式那就是正常,大疆的磁太容易受干扰了

网友:
是的,将飞控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