憋屈的格式

楼主(2014-07-31):
没用几回的一块格式3S 2200 MA 25C
电池
,从未过充过放,更没有怀孕,平衡充后4.19V----4.20V,接到450直机上就是没劲飞起来(不是450的问题,用其他电池,包括另外3块格式3S,都没有这种现象)。这块电池多憋屈,有电放不出来。我比电池更憋屈。

网友A:
飞机没有调试好

楼主:
呵呵,不是450直机的问题,用在四轴上也一样。

网友B:
电池坏了

网友C:
1、电池老化;
2、C数虚标;
3、电池损坏。

网友D:
充放电,循环几次看看。

网友E:
是其中一个电芯坏了吧?

网友F:
用BB响看一下是不是一片电芯坏了

网友G:
或者内阻太大

网友H: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测量一下每个片数的电压,就知道那个片有问题了

网友I:
我的也是,买来不到一个月的格式电池,充放了大约5次,3S/2200mah,电压突降至5V无法充电(充电显示1S),找到了格式技术人员,也就简单的咨询了有没有短路类似的问题就不理我了。

网友J:
其中一片坏了?

网友K:
屈倒未必,憋是真的憋,被铝板憋着。。。

网友L:
坏电池怎么处理

网友M:
有坏的可以出给我吧 qq 1058514746 注明 坏电池

网友N:
看来格氏也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