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精灵加增高脚架配件后可以放进去的箱子

楼主(2014-07-31):
求推荐 精灵加增高脚架配件后可以放进去的箱子,也就是说精灵长高2公分后还可以放的进去的箱子。最好在三百左右的

网友A:
我是一般的箱子,把底部按照脚架裁了。顶部微微的顶着电机(打开箱子会有顶部海绵会有浅压痕),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般的箱子,把底部按照脚架裁了。顶部微微的顶着电机(打开箱子会有顶部海绵会有浅压痕),不影响使用 ...

偶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般的箱子,把底部按照脚架裁了。顶部微微的顶着电机(打开箱子会有顶部海绵会有浅压痕),不影响使用 ...

可以说一下你的精灵多高 箱子内部多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一下你的精灵多高 箱子内部多高吗

就是那种100来块钱的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种100来块钱的箱子

给个链接吧

网友:
买个单反包装着更方便

网友:
给你发个截图吧,不然会当成广告贴就是最基础的那种 可一直接搜精灵铝箱

网友:
把脚架接触的底部海绵切掉,就ok了。我用的是加宽加长的那种脚架。

网友:
对,就是上面的哪种基础的,全铝带拉杆的就不行了,高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