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兔斯基如何校准加速计。

楼主(2014-07-31):
兔斯基怎样校准加速计?我的兔斯基在手机控制端按了校准后起飞向右后方向飞。
还有兔斯基是mwc飞控的吗?能用android的mwc蓝牙调参软件吗?要怎样设置才能连上?

网友A:
警告!!!

不是出现如下情况禁止初始化!!!

某些误操作如 电池没电了强行飞行,飞机遭到严重碰撞油门没有松掉,接收机接错而遥控器乱打摇杆等,

会导致兔斯基内部标定的水平被破坏。

具体的表现为

1 上电放平之后 红灯仍不停闪烁,无法对兔斯基进行操作。

2 可以解锁控制,但是起飞后严重(注意是严重,轻微漂移只需微调即可)跑向一边。不可以正常飞行。

解决办法:

你需要自己重新标定水平。

连接好兔斯基,在没解锁的状态下。

执行如下手势(3个手势要一起,但不必同时)

油门(THRO)最低   方向(不是前后左右!是偏航YAW/RUDD)最左   升降(PITCH/ELE)最下 停留1s后,红灯重新闪烁。标定完毕。

解锁后兔斯基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后 兔斯基可能仍有轻微漂移(表现为摇杆不动的时候往某个方向偏),这是因为你标定的水平不准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

不是出现如下情况禁止初始化!!!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mark一个,受教了

网友(2014-11-17):
真的要标记一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