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多轴可以分清前后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4-07-31):
刚刚进入多轴这个行列,还没有图传,只是在目视范围内飞飞,但是任然有分不清前后的时候,于是会慌了手脚,容易出现事故,仅仅只在旋翼下装了爆闪灯也容易看错,刚好我的模友在固定翼上做了一个单片机的灯控系统,哈哈,有两组闪光的,还有两组常亮的(由控来控制开关),这下好了,把这两组常亮的灯做成聚光的,只有对着自己的时候才很亮,我试了试,50米左右的时候看的很清楚,红色代表机头,绿色代表机尾,这样在分不清的时候开灯就知道是那一头对着自己了,很容易就分清楚了,不知到这个方法是否合适,请多轴的高手们给些意见

网友: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现在不都是这样嘛?玩具四轴都这样了

楼主:
这个感觉更直观点

网友A:
其实  飞习惯了  动动遥控就知道飞机的前后

网友:
很不错,聚光的想法很值得肯定!多轴最重要就是看不清姿态不能慌。

网友:
dou 都这样了!!

网友:
国际标准是左红右绿

网友B:
现在都这样了,很多我见装的是光带

网友:
前后装红绿LED灯带更明显。

网友:
我的是红白、高空也能看清

网友:
可以晚上飞

楼主:
可能有的同学理解错了,灯是装了,灯带也装了,飞上天前后还是分不清的,,我这个关键在朝前朝后的两组聚光灯上,因为聚光灯只有角度对了白天才看得到,晚上才刺眼,用颜色这样来识别前后的

楼主:
这点我是受到飞翼的固定翼“毒蝎、雅克”的起落架灯的启示的,放下起落架,白天对准了就有点晃眼,没对准跑道就看不见灯光,这样起到一个识别的目的

网友:
太聪明了,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这样了,很多我见装的是光带

我的这个想法和你的估计不一样,关键在聚光灯上的,偏一点看着就不亮,只有对着自己看着才亮,这样识别的,而不是靠灯光本生来识别,

网友C:
我没有装,一般不夜航,不飞太远,白天用图传识别方向。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D:
我感觉前白后红更容易识别姿态。飞惯电直的可能清楚,识别姿态最重要的是尾巴,所以尾巴用最明显的颜色标注出来。前面的白光不影响尾巴的识别,又起到一定的识别功能。在晚上,白光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照明作用。

网友:
直接加个直升机头罩。

网友:
用白色纸包着前机臂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前白后红更容易识别姿态。飞惯电直的可能清楚,识别姿态最重要的是尾巴,所以尾巴用最明显的颜色标注 ...

谢谢,在此前就是装的白灯,为了不至于太花哨,所以换成了红绿,试航后看看效果在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装,一般不夜航,不飞太远,白天用图传识别方向。

现在还没有安装图传,先飞飞航线熟悉了再上图传

网友E:
红色的航灯应该装在机尾才科学吧,最容易最好识别的首要识别还是尾巴,飞过电直的都懂得。汽车的尾灯也都是红色的,这已经是国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的航灯应该装在机尾才科学吧,最容易最好识别的首要识别还是尾巴,飞过电直的都懂得。汽车的尾灯也都是 ...

对的,有道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飞习惯了  动动遥控就知道飞机的前后

是的 直机飞远了毛都看不见 就靠反应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
买个摄像头和一个图传,显示屏就解决了,可以飞几百米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的同学理解错了,灯是装了,灯带也装了,飞上天前后还是分不清的,,我这个关键在朝前朝后的两组聚光 ...

对的,人眼有瑞利判剧效应,离到一定远以后哪怕是灯带也会因为缩在一起而看不清的。楼主用聚光灯的想法非常值得肯定,实际上限定了飞机的姿态。哪怕看不清,原地转一圈转到尾灯对着自己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人眼有瑞利判剧效应,离到一定远以后哪怕是灯带也会因为缩在一起而看不清的。楼主用聚光灯的想法 ...

哈哈,看来兄弟理解到了我的意思了,正解!!!

网友G:
不想波冷水,这样装无非就是整成一个低价玩具。装上摄像头之后,前头的灯具光污染很大。所以前头的灯具尽量侧后装,后面的灯具无要求。

网友:
可以啊
帮顶了

网友:
从来不晚上飞

网友:
耗电怎样?

网友:
如果这个叫“简单”.... 那么我直接向前绑一二根碳管的叫什么?

网友:
有意思,值得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想波冷水,这样装无非就是整成一个低价玩具。装上摄像头之后,前头的灯具光污染很大。所以前头的灯具尽量 ...

关键就是还没有装图传啊,而却这灯是可以关闭的哦

网友H:
楼主这个方法很好。 我试过灯带白天根本没用。用汽车反光贴纸贴机架也没用。 不过想问一下楼主,100米左右这个灯还能不能起效果?可以的话我立刻就装。

网友:
我是近视
飞行时一般不戴眼镜(多轴嘛。都是看屏幕飞的)
所以我觉得吧  这个灯只是个装饰
再说了
飞出去一百米 能分清么
不过降落的时候这个灯确实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方法很好。 我试过灯带白天根本没用。用汽车反光贴纸贴机架也没用。 不过想问一下楼主,100米左右 ...

今天已经tps试过了,100米也能看到,只是确实需要好眼力,因为今天太阳光很强,想必下午一点或者天气不这么热了以后会很清的

楼主:
今天通过实地测试,也得到些经验,最好把灯做成黄色的和红色的,这样穿透性更好一点,今天tps的天气特别好,阳光那叫个充足哦,但是很高兴的是居然看得清楚,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让我们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推荐白光和红光这个配置,白光在前,也准备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