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 遥控的 问题, 用2.4G 遥控的朋友 帮忙看看

楼主(2014-07-31):
2.4G
遥控器
今天在地面开机准备飞行时,通电后对频连接正常,各舵面正常,但是 过5秒钟 会突然断连 ,接收机无反应,但不都舵,过5秒钟 又自动连接成功,一切正常,在天空飞行时没有发现异常。 一共在地面通电准备飞行时 发现2次。请问 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連接的地方有接觸不良,檢查一下吧.

楼主:
指的是 电调,电池 连接不良吗? 在空中一直都正常

网友B:
这个和是否空中问题不大吧,估计是偶发现象,是否电池接触不良?

楼主:
难道是电调的问题,我也发现有时候再次连接成功后 电机会叫一声,就像通电时叫一声

网友C:
可能有干扰

网友D:
你要先讲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讲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这个和用什么牌子的遥控器没有关系,就事论事。还不如我自己来回答:如果是F或者J家的那就是干扰,电调接触不好。如果是国产那就是遥控的问题,换控。。。。

网友F:
既然楼主都知道了答案,又何必再问呢!

网友:
洗澡希望楼主在地面上拉下距离 9我以前也有这样问题 最后炸鸡了 原因是接收 和控的距离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