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整机床与精密机床有何差别?

楼主(2014-07-31):
如题,一直想弄个家用的小车,淘宝转悠了无数遍,没搞懂这两有何差别?谁更适合家用呢?还有我个人认为主轴箱轴承油润滑好于脂润滑,不知对不对?

网友A:
精整機床以我的理解是倒角、去毛刺這類後續加工的機械,和一般車銑等不同。

网友:
精密机床你得找个恒温室,还有尽量别干粗活

网友:
主轴轴承是轴瓦式就用润滑油,是滚动轴承式就用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整機床以我的理解是倒角、去毛刺這類後續加工的機械,和一般車銑等不同。

我认为是只对工件的二次精车,最大限度地减少开粗时对车床的损耗,

网友:
     精整机床与精密机床区别是精整是后续加工,加工的量很微小,只起提高几何精度尺寸精度和提高光洁度,比如珩磨研磨。精密机床就不一样了,精密机床加工范围广,比如精密车床精密铣床精密镗床,不象精整机床只能单项加工。

网友:
     油润滑好于脂润滑,脂润滑是在条件不允许苛刻的情况下才采用,脂润滑好处是免维护,油润滑转速相对较高,

楼主:
在此一并对沙发至7楼的老师、前辈、师傅致谢,感谢你们知无不言,无私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