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90上雷虎100油门臂挡住上板了是不是要剪掉?

楼主(2014-07-31):
雷虎90上雷虎100油门臂挡住上板了是不是要剪掉?

楼主:
管子还行卡爷

楼主:
这管子装不上旁边侧板差2毫米。。。。。

网友:
90油老虎啊玩的爽玩的也心疼啊

网友:
好油机啊,就是玩好了脏,易脏不易搞干净

网友:
磨一块去不就行了

网友:
舵机的那个东东换一个单臂的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问的话真心别玩航模了

网友:
肯定要剪掉,2006年也飞过这个飞机.

楼主:
也不完美主义了准备手术了。。。。。

网友A:
请问一下,雷虎90SE的球头直径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管子装不上旁边侧板差2毫米。。。。。

雷虎90上雷虎100油门臂挡住上板了是不是要剪掉?~噢 是的 要用斜口钳剪掉   别用美工刀剪 比较危险!

另外 管子装不上旁边侧板差2毫米 则需将旁边的侧版打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90上雷虎100油门臂挡住上板了是不是要剪掉?~噢 是的 要用斜口钳剪掉   别用美工刀剪 比较危险!

...

我把改锥烧红了堂过去的,怕用钳子夹蹦了。。。前面的挡板磨了2毫米,底板砍了3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雷虎90SE的球头直径多少?

4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