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突然不转

楼主(2014-07-31):
今天试机。apm飞控。2212—980电机。1045桨。手持试机。转一会突然有一个电机就不转了。是什么情况呢。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难道是堵转?

网友A:
碰到这种问题,首先检查接线,然后重新校准电调、校准RC值。然后看一下Log里面各个轴的输出曲线,究竟是飞控没有输出正确的信号还是电调不响应或者电机堵转。然后相应解决问题即可。2212-980应该不会堵转的,楼主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问题,首先检查接线,然后重新校准电调、校准RC值。然后看一下Log里面各个轴的输出曲线,究竟是飞 ...

ztw30a电调。

网友A:
ZTW?老款么?就算是老款也不应该堵221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W?老款么?就算是老款也不应该堵2212呀……

蓝皮的。能不能电池没电导致的呢。昨天测试完我测下电压。报警了。新电池没充电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皮的。能不能电池没电导致的呢。昨天测试完我测下电压。报警了。新电池没充电试的

蓝皮的是甲壳虫吧?那个是给固定翼用的哦……ZTW的多旋翼用的是红白色的蜘蛛电调,最近刚出新品哦,解决了堵转问题了。电池要是没电,那应该四个电机都不怎么转,不会单出一个不转的。你还是按部就班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皮的是甲壳虫吧?那个是给固定翼用的哦……ZTW的多旋翼用的是红白色的蜘蛛电调,最近刚出新品哦,解 ...

我刚刚又试了一次。正常起飞。但不是直上直下。而是跑偏。什么情况呢。校准没弄好还是四轴起飞就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次。正常起飞。但不是直上直下。而是跑偏。什么情况呢。校准没弄好还是四轴起飞就这样呢

起飞就是不可能完全水平的,关键看你飞起来以后是不是稳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就是不可能完全水平的,关键看你飞起来以后是不是稳住了

哦。我只飞了1米多高。不感飞高。呵呵。新手。有点想放弃的感觉。看别人飞的真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只飞了1米多高。不感飞高。呵呵。新手。有点想放弃的感觉。看别人飞的真稳

耐心点,没问题的。APM很好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心点,没问题的。APM很好调试的。

恩。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在开gps定高的时候遇到过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找到毛病了。电池新买的电压不足的原因。充满电就正常了。今天低空飞了1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