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5新车开工

楼主(2014-07-31):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E25各项参数修改得差不多了,1:10,为了不曾加额外的切割费用,在修改的过程中用3MM的夹板代替了3MM的铁板,基本参数吻合,就差没切钢板和焊接了,现发表一下测试样车,如图:

网友A:
切好了  焊接吗? 快点把木板换金属的吧

楼主:
谁知道这个炮盾怎么做,请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好了  焊接吗? 快点把木板换金属的吧

在叫别人加工了,等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这个炮盾怎么做,请求指教

做模具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这个炮盾怎么做,请求指教

翻砂做个实心的 然后再用机床扣,我只能想到这个笨办法了

网友:
坦克世界打这个车太欢乐了

网友B:
这个小半自动步枪, 说好的悬挂高度调节系统呢。 WOT里被毛子就伏特加给吃了,不知你这里还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这个炮盾怎么做,请求指教

翻玻璃钢行不行

网友:
坦克世界e25各种欢乐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C:
买石膏、硅胶 然后用原版翻铸铝或锌合金

网友D:
炮盾~有个比较省钱但是费事的办法!用蜡削模型出来!成型后插跟吸管,在插根牙签,牙签跟吸管成90度角。然后去买石膏(实在不行橡皮泥或者泥巴!)把成型的蜡包住,吸管和牙签要露在外边。等石膏硬了,拿去水煮开!里边的蜡融化后,把吸管和牙签拔掉,一个简单的一次性阴模就出来啦!最后搞一些低融点的铅(电瓶里的铅的就融点非常低,用个不锈钢腕装,放煤气炉烧不久就融化完了,如果有能力找高温火枪加工,可以用铝或者铜之类的。)融化后往吸管口倒~嗯~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盾~有个比较省钱但是费事的办法!用蜡削模型出来!成型后插跟吸管,在插根牙签,牙签跟吸管成90 ...

藐视很复杂的样子这个办法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石膏、硅胶 然后用原版翻铸铝或锌合金

这个没做过,不知道怎么翻

楼主:
金属情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半自动步枪, 说好的悬挂高度调节系统呢。 WOT里被毛子就伏特加给吃了,不知你这里还在不。。。。。
...

我的悬挂简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炮盾~有个比较省钱但是费事的办法!用蜡削模型出来!成型后插跟吸管,在插根牙签,牙签跟吸管成90 ...

这方法简单啊!!

网友:
不错,快成功了

网友E:
履带是定制的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履带是定制的么 ?

买老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