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APM 返航RTL 模式,电动机不转,怎么回事?需要设置哪个参数吗

楼主(2014-08-01):
请教高人,APM 固定翼 返航RTL 模式,电动机不转,怎么回事?手动油门也没有,需要设置哪个参数吗?望高人们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在地面测试的吧,试试空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测试的吧,试试空中测试

好的,谢谢,明天去测试看下

楼主:
搞定了,在地面是不会转的,在空中返航挺好,默认返航高度100米,参数ALT_HOLD-RTL里面改就可以了,里面的单位是厘米

楼主:
谢谢kenhuyang的帮助,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