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请问目前支持gps的飞控都什么牌子的比较热门?

楼主(2014-08-01):
只听说什么 哪吒 悟空 这些飞控 都是一家公司的 还有其他的品牌吗?

网友A:
建议你多潜水学习

网友B:
很多很多,零度也有,开源的还有很多。

网友:
挺多的 可以上网 查查

网友C:
LZ潜水学习一下吧…我看资料看了五天了,现在才对多轴的各方面有个大概的了解,航模确实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很好的耐心,如果不想折腾,还是直接买成品玩好~

网友D:
首先你要说清楚:是飞 多旋翼 ? 固定翼??直升机 ???
还有你要说清楚:要不要 全自动导航 ?(航点 自动飞 。。。)
还有:XA 多旋翼 飞控,什么‘双子星’多旋翼 飞控。。。
便宜的就算APM飞控了
300元就通用
:多旋翼、固定翼、直升机。
——还带 全自动导航 功能 哦。。。

网友E:
极翼娱乐级P2飞控,工业级K3飞控

网友F:
基本上所有的“自驾仪”飞控都是有GPS的,楼主说的都是DJI的飞控,还有很多其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