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 问一下APM 悬停操控的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14-08-01):
要控制一个悬停油门好难啊!不是慢慢升就是很快掉高

很容易摔啊!有没有,其实已经摔了!

悬停和不悬停只差%几,不好控制啊!有什么办法吗?

还有模拟器里面方向舵打的稍微大一点,掉高就很明显,不知道APM在自稳模式下,方向翻滚之类会导致掉高吗?

【不稳的原因已经查明,是APM输出3 4路引脚的焊接有并联现象】

网友A:
lz的问题既是我的问题。我是动手党,lz可能不敢试,我试了,结果惨不忍睹
请相信掉高对于apm是正常,因为不像大疆那样把定高和自稳整合到一起,而且本人深刻怀疑apm气压计。但是,基于这个不可信的定高却练就了手动调节油门的本事,虽然不能与老手相比,但是比土豪大疆手定高水品高不少
因为apm是开源,本人认为假如以大疆为参考标准,那么apm就是个半成品,各个指数都需要自己进行调整
因为玩点不一样。当时因apm的价格所吸引,结果一个650炸得不成样,但是却发现本人的兴趣居然是折腾而不是正儿八经的爽飞。
爱折腾,选apm,想爽飞用大疆。
告诫楼主。深圳某资深模友,因为大疆飞控,虽然只有两台机器,但最终提控回家,损失17w。
并非说大疆飞控不咋地,本人apm至今没搞懂,大疆入手容易但是后期不可控因素太多,连调整的方向都没,apm前期炸的happy,但是掌握的东西确实多些
心得是:迷信没任何好处,站着的不一定没事,坐着的不一定有事

网友B:
你确定你开的是悬停,不是定点?APM悬停是Loiter,定点是Pos Hold,两者有本质区别。悬停是带气压计的,油门摇杆控制爬升率和下降率,中位时稳定悬停。定点是不带气压计的,油门摇杆直接控制旋翼输出比率,手控。APM气压计MS5611是24位Σ型ADC的高精度气压计,分辨率有10cm,盖了海绵以后加上外壳,定高绝对不输DJI、Zero这些商品控。如果你确定是Loiter但是很不稳一直容易掉,那就是飞机太重了,动力储备不够。有强风情况下掉高不一定是气压计问题,因为气压计盖了海绵。掉高是因为风吹导致姿态改变,自稳的修正使得飞机不能兼顾高度和水平,产生短暂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既是我的问题。我是动手党,lz可能不敢试,我试了,结果惨不忍睹
请相信掉高对于apm是正常,因为 ...

呵呵,APM不像大疆把定高和自稳整合在一起?你真的有认真研究过APM么?

网友:
多练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既是我的问题。我是动手党,lz可能不敢试,我试了,结果惨不忍睹
请相信掉高对于apm是正常,因为 ...

你不开定高..和气压计有毛线关系...再说开定高你要去看你平时悬停的油门值..然后去参数里调节一个选项到那个区间..才可以做到开定高不用调整油门...
不然默认定高是50%油门的好伐..多看看wiki

网友D:
其实悬停不稳定掉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气压计的品质所致,我是深有体会。X宝上的山寨飞控绝大部分都是用拆机元件做的,所以大小问题不断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既是我的问题。我是动手党,lz可能不敢试,我试了,结果惨不忍睹
请相信掉高对于apm是正常,因为 ...

确实啊!我也是一个650炸了2次了,现在准备做一个450练操作了哎!
我看人家视频在室内也很稳的,我起飞要么一飞冲天,要么收油门掉下来
我之前有过一个二手精灵1,以为一样简单呢,看来要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开的是悬停,不是定点?APM悬停是Loiter,定点是Pos Hold,两者有本质区别。悬停是带气压计的,油 ...

那内个ALT什么定高呢?我现在是哪个SAT什么的GPS自稳模式悬停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开定高..和气压计有毛线关系...再说开定高你要去看你平时悬停的油门值..然后去参数里调节一个选项到 ...

两个定高哪个是用气压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悬停不稳定掉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气压计的品质所致,我是深有体会。X宝上的山寨飞控绝大部分都是用拆机元 ...

你现在用的什么飞控了?我也估计我的APM有问题,郁闷了,难道再去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内个ALT什么定高呢?我现在是哪个SAT什么的GPS自稳模式悬停不能

Althold是气压计定高,油门控制爬升率和下降率,中位时维持高度,水平方向手控。APM没有“SAT什么的”,有“Stabilize”纯自稳模式,这个模式下只有自稳,其他都手控。看你这样说话估计是没有好好看Wiki,多研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内个ALT什么定高呢?我现在是哪个SAT什么的GPS自稳模式悬停不能

sta那个是自稳模式吧..GPS不是那个..拜托先去看看wiki...翻译一下没多难看..搞懂那些模式的含义再来吐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lthold是气压计定高,油门控制爬升率和下降率,中位时维持高度,水平方向手控。APM没有“SAT什么的” ...

不管怎么看Wiki,怎么研究都是一样,因为硬件的质量问题摆在那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相应的元件更换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么看Wiki,怎么研究都是一样,因为硬件的质量问题摆在那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相 ...

呵呵你模式都没搞清楚,就怪硬件问题。APM玩家那么多,有几个抱怨硬件问题的?你板子又没烧过摔过,拿来好好的怎么会有硬件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在stabilize模式下飞,根本就没用到气压计,也没用到GPS,一切都手控。怪什么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stabilize模式下飞,根本就没用到气压计,也没用到GPS,一切都手控。怪什么硬件?

靠!难道我一直搞错了!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那个是自稳模式吧..GPS不是那个..拜托先去看看wiki...翻译一下没多难看..搞懂那些模式的含义再来吐槽 ...

WIKI看每次都要***(监控) 速度还慢 所以看得是国内的攻略 难道看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711
真的看错啦!我从一开始就理解错啦!怪 ...

室内飞可以Stabilize可以Althold但是建议不要Loiter,因为搜星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飞可以Stabilize可以Althold但是建议不要Loiter,因为搜星效果不好。

简直有一种想撞墙的感觉啊!一直的炸都白炸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直有一种想撞墙的感觉啊!一直的炸都白炸啦!!!

找到问题就好。

楼主:
Loiter是默认50%悬停吗?
可以用来起飞降落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iter是默认50%悬停吗?
可以用来起飞降落的吧?

默认50%悬停,但是要根据飞机特性调整参数。可以用来起飞降落,要求HDOP精度因子小于预设要求(默认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50%悬停,但是要根据飞机特性调整参数。可以用来起飞降落,要求HDOP精度因子小于预设要求(默认为2 ...

就是水平要平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模式都没搞清楚,就怪硬件问题。APM玩家那么多,有几个抱怨硬件问题的?你板子又没烧过摔过,拿 ...

你就这么肯定我没搞清楚模式?你就肯定我查不出硬件问题?抱问题的大有人在,只是某些人不会联想到硬件问题而已,而且我换了气压计以后问题也确实解决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当时回复的时候把你当成楼主了,我说楼主没搞清楚模式,说错人了,这点是我不对,我跟你道个歉。但是话说回来,买到飞控板子,一般都会先检查板子的完整性,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硬件有问题,为什么不在购买环节就换?你说山寨板子是拆机元件,你又有什么支持依据呢?诚然,不可能保证每个人买到的产品都是100%没问题的,但是作为航模玩家来讲,自己先调试,尝试解决问题才是对的,动不动就怀疑硬件,你觉得这合理么?论坛里APM玩家一抓一大把,有碰到各种问题的,也都有解决的,你倒是看看有多少是说气压计不好定高定不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就这么肯定我没搞清楚模式?你就肯定我查不出硬件问题?抱问题的大有人在,只是某些人不会联想到硬件问 ...

也许你的个案是气压计出了故障,换了以后就好了。但是你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买到的山寨板子大都都是拆机元件,你这样的言论会给其他想买APM的新手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水平要平对吧?

HDOP是水平精度因子,跟搜到的星有关系。不是飞机姿态要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就这么肯定我没搞清楚模式?你就肯定我查不出硬件问题?抱问题的大有人在,只是某些人不会联想到硬件问 ...

再说一句,现如今楼主的情况确实是模式没搞清楚。倘若就像你说的那样楼主被怂恿了去买一个气压计换上,甚至再买一块新的板子,然后还是搞不好,你说这算什么事?我说的意思就是要先从自己调试做起,实在不行了走投无路了再考虑硬件故障问题。说的比较多,对事不对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的个案是气压计出了故障,换了以后就好了。但是你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买到的山寨板子大都都是拆机元 ...

决不是个案,我用过的APM出现硬件问题的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才刚到手罗盘就是坏的,山寨飞控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测就草率上架,品质和稳定性难以有保证。好多卖家打着“某宝上低价APM飞控基本都是拆机件芯片,性能质量根本不能保证,本店保证销售的飞控都为全新原件......”之类的标语做噱头,实际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几家是不用拆机件的,我指出那些不良卖家的老底有什么不对?这也是让他们今后收敛一点别再赚那些黑心钱坑害他人。还有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新手本来就不适合用开源飞控,况且还是山寨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一句,现如今楼主的情况确实是模式没搞清楚。倘若就像你说的那样楼主被怂恿了去买一个气压计换上,甚 ...

那我也多说一句,前面说的是我自己的情况,我可没说LZ的情况和我的类似,至于LZ怎么处理与我无关

网友:
有种apm被黑的感觉,用过的来说说,apm定高相当准,但是一定要在气压计上加合适的海绵,另,根据wiki,需通过Log记录把油门中位调好,再加上油门曲线辅助,这样哪怕是非定高模式也能很好地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决不是个案,我用过的APM出现硬件问题的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才刚到手罗盘就是坏的,山寨飞控往往没有经过 ...

矛盾不在于卖家卖的东西质量与否,也不在于你指出他们。在于调试有一定的过程,现在楼主确实是新手,他征询意见的时候你不能上来就抛出硬件问题啊。楼主确实也回你的帖说是不是要再买一块了,作为一个老手我们应该教会的是他们怎么去调试怎么去用,而不是换一个芯片换一个飞控完事。是,硬件确实会出问题,国内市场也确实很乱,但这样我们更应该有一套合理的方法和流程去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碰到问题就怀疑硬件。另外,谁说新手就不适合开源了,说新手不适合开源就是在逃避逐渐调试的过程。反过来讲,就算你DJI,Zero玩的很好了,是老手了,进入开源世界以后还是开源世界的新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都一样。老手能够带起新手才是真的,而不是给新手负能量,说你别玩开源,去玩商品。

网友E:
气压计正常不,连接mp看看就知了,正常的,高度是不变的,有不停上下跳动的,气压计便有问题了,还好我买=个apm是不跳的
楼主连模式也搞不清,炸掉活该,还是多看小飞吧,开卷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压计正常不,连接mp看看就知了,正常的,高度是不变的,有不停上下跳动的,气压计便有问题了,还好我买=个apm ...

其实我看得很认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模式看错了,然后就先入为主,看了很多次都没有看出错误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矛盾不在于卖家卖的东西质量与否,也不在于你指出他们。在于调试有一定的过程,现在楼主确实是新手,他 ...

我觉得你怂恿那些向新手从山寨飞控玩起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山寨飞控质量把关不好,品质不稳定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问题,然后新手没有经验不怎么会调试或者没有调到最佳状态就贸然飞行,有些甚至拿到人多的公共场所去飞,没有经验的新手使用着没有质量保证的山寨飞控在公共场所飞行,如同一个新手司机开着一辆有安全隐患的车在路上奔驰,出事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今后这样的人群越多出事的机会肯定会越多,事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ZF必然会介入干预,到时候一禁 飞对整个航模圈子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那些推销山寨飞控的卖家也等于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那些卖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只顾赚钱不考虑后果,最后不但害了无辜的人和整个航模圈子连自己的财路也葬送了。向新手推销山寨飞控那是谋财害命最终害人害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复制得到挺不错,另一篇说DJI的帖子里也是你回的同样一段话。你们还是没有抓住重点。我强调的不是 ...

只能说你的理解有局限性,看不出我的重点。我说的是山寨飞控不适合新手,山寨飞控质量不稳定,新手使用肯定存在隐患,就相当于新手司机开着一辆有安全隐患的汽车在路上跑,随时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这和桑塔纳还是奔驰无关,想必你开始学车不会开一辆有隐患的车来练习吧。至于你强调的什么老手应该怎么样去带新手,这太想当然了,根本就不现实,全国这么多玩模型的有多少是有老手在身边手把手教的?绝大多数都是单玩单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你的理解有局限性,看不出我的重点。我说的是山寨飞控不适合新手,山寨飞控质量不稳定,新手使用肯 ...

1、开源不等于山寨,我从来就没有说让新手去玩山寨。开源飞控的源码和电路图都是开放的,无所谓正厂副厂,硬要说质量好坏,那就是生产厂家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可以在论坛里问出来,哪家店好哪家店不好的,购买权在自己手里,怕隐患,你当然可以去买美国3DR原厂的。既然你一开始用开车来举例子,那我也用开车来打比方。虽然这和开源还有点区别,APM国内买到的板子就好比国内合资的汽车比如一汽大众,3DR原厂的板子就好比德国大众。你说安全隐患,你怎么保证原厂的就没有安全隐患?要出事情,大品牌一样会出事,你又怎么知道大品牌用的一定是好货?
2、既然没法知道他们怎么生产的,那就只能靠口碑积累,靠论坛里看。如果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自己要会把关。APM也好NAZA什么的也好,都要有一套严格的流程,这才是新手应该学习的,也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山寨不山寨。一个遵循严格规范的新手,玩开源也能玩好,碰到坏的板子也能查得出来;一个买了大品牌东西但是什么规范都不会,贸然试飞的新手,照样要出事。你从头到尾都在纠结山寨不山寨的问题,只能说你自己理解有局限性。
3、新手带老手,我没有说一定要手把手教。论坛是干什么的,论坛就是交流的。新手不懂,他们提问的时候,你应该有一套办法去教他们,而不是回避问题。你说什么这根本不现实,有那么不现实么?每一个老手都以身作则,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教给新手,整个圈子就带起来了。反倒是有些人,有技术有本事,就是不肯分享也不肯好好教,看到问问题的就不理不睬,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我跟你没什么好辩论的,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楼主没搞清楚模式,后来是ATK讲了一下硬件质量问题,我也给了我的观点。你现在的问题讲的是山寨不山寨,我们根本不在一个讨论层面上。

网友:
没什么好说,商品及开源‧都存在质量品管问题,尤其国产的,但新手不多理解急於求成 才是重点,很多问题在试调中可检测到的,很多飞手也漠视飞场状况强行升空,招致炸鸡提控返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开源不等于山寨,我从来就没有说让新手去玩山寨。开源飞控的源码和电路图都是开放的,无所谓正厂副 ...

不要偷换概念,出自小作坊的产物和山寨有何区别?品质甚至还不如山寨手机。论坛里充斥着大量的卖家谁不说自己的好,指出一些瑕疵就会引来水军和拖的围攻或者用一些牵强的理由极力的掩饰之,如果是在某区那就直接删帖,关于品质问题你还想在论坛里问出来,你还没长大吗,太天真了。
新手不懂,在论坛问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多看说明多看视频之类的。
我强调的是山寨飞控与新手之间的问题,哪怕真的是原厂APM那又怎样,还不一样要面对众多问题,那也只是硬件问题比山寨飞控少点而已。自己理解不了就别拿一些天真的想法来胡搅蛮缠。

网友:
apm和dji精灵我都有,说实在的,apm的定高比dji的好很多。

网友:
APM好用但确实不是所有APM飞控都让人用着放心 前后用过两个APM 之前花较高价钱的那块飞控板用到现在没出问题 之后买的那块飞控板用了一礼拜不到先是USB口脱落 再是GPS脱落 而且在大油门飞的时候四轴会偶尔突然猛烈十字形态翻滚 故不敢再用价格低廉的APM 总结起来DJI没用过 但有些APM的品质确实不错 而且性能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决不是个案,我用过的APM出现硬件问题的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才刚到手罗盘就是坏的,山寨飞控往往没有经过 ...

说的是,我的这块APM第一次买回来就是罗盘坏的,无法校准,而且早知道不买2.8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既是我的问题。我是动手党,lz可能不敢试,我试了,结果惨不忍睹
请相信掉高对于apm是正常,因为 ...

前辈你说对了,确实是APM硬件的问题,输出端口的引脚焊接有两路焊锡没弄干净,导致两路信号并联输出了!晕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说对了,确实是APM硬件的问题,输出端口的引脚焊接有两路焊锡没弄干净,导致两路信号并联输出了! ...

不是吧,可能那只是工艺问题。经过适应,我觉得还不错哦。一说大疆的东西,我也接触了,那玩意就是个傻瓜,假设一天真碰上低配的东西让你玩的时候估计瞬间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可能那只是工艺问题。经过适应,我觉得还不错哦。一说大疆的东西,我也接触了,那玩意就是个傻瓜 ...

恩 因为我是后来去直角改的弯脚,店家说他改的时候疏忽了

网友(2015-01-08):
我有两个APM飞控,一个是大的2.6版 的一个是MINIAPM  大的那个气压计定高很稳 ,后一个怎么试都不行,忽高忽低,两个APM 都盖了黑色海绵,再有后一个APM连接地面站不动他,高度一直在升高,大的APM高度会保持在一个小范围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这么肯定我没搞清楚模式?你就肯定我查不出硬件问题?抱问题的大有人在,只是某些人不会联想到硬件问 ...

把你的个例推广到全部apm飞控本来就是不对的,而且楼主就是没搞清飞行模式。不帮忙就算了,也别把人家新手往歪路上引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