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大量的电池如何保存?将外场箱一步一步制作航模专用冷藏箱,已经更新完成

楼主(2014-08-01):
夏季到了,模友们的电池日子不好过,电池如何保存成了一个问题,电池也需要呵护,也需要吹空调啊。看到外场箱,于是动手开始改造航模专用冷藏箱,好处有几点!1、可以进行电池的夏季的低温保存 2、可以放在车上做车载冰箱,冰冻个饮料啥的都可以 3、冬季可以加热保温、不仅仅针对电池 4、功率超大并且可调,做为电池放电器也不错 5、外形比较霸气、高大上装备。

设计思路:用四块制冷片,组成两个制冷单元,功率在200w以上,并可调,鉴于冷藏箱要时刻通电,最低设计功率为50w,就是一个制冷片工作。50w的话,可以接一个太阳能发电板,白天可以持续供电保持温度,这样就可以做到完全的低碳环保。虽然整体造价不低,可以买n块电池了,但是这都不重要,在于设计、组装和最后成功的喜悦,这个大家都懂的。

超大散热片,4块。两块大的用于散热,两个小的在冷端制冷。

半导体制冷片,用的是好料,一般便宜的9块的也能用,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一片的额定电压是12v,最大15v,电池6A左右。四块的话,制冷功率200w以上,
制热功率500w左右。

外场箱出场,大家看的很眼熟吧,必备品。

打开后,空间很大,侧面是铝塑板加隔热棉,做为冰箱在合适不过。

散热片和冷藏箱的对比图

开始安装。隔热垫固定位置,涂抹硅脂,精确计算后打眼固定上层铝散热器。

固定好的样子。

风扇未固定,这是两块制冷单元都做好了,放在箱子上假组一下。看着是那么回事吧。

待续更新。。。。

楼主:
开好安装孔。

散热片装上,但是未固定。

内部的散热片的样子。

制作完成

更新的大功率风扇

箱体的内的散热片,都结霜了

箱体内温度

箱体内散热片的温度

说点总结的话,冷藏箱制作的几个目的都的达到了,还可以当一个车载冰箱使用,但是制冷片效率很低,用来冷冻不太可能,但是用来冷藏效果还是不错的,用小的功率即可。最关键的取决于热端的散热,热量***散发,能大大提高制冷量。如果保温更好的话,我相信效果可以更好。

网友:
不理解,不实用。制冷快价格很高,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
LZ继续,支持你!

网友:
做过,效果很差

网友:
楼主强大啊,不过我觉得只要不放在车里被太阳晒,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没什么意义哦!还不如你直接在箱子上打几个洞装风扇来得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义哦!还不如你直接在箱子上打几个洞装风扇来得直接!!!

意义在于瞎折腾。

网友B:
漂亮!敢问供电如何解决呢?为了给电池冷却,用另一块电池给他供电……然后另一块电池怎么冷却呢……?放在箱子里面?

网友:
楼主你很强大,居然把台式机的cpu风扇移植过来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敢问供电如何解决呢?为了给电池冷却,用另一块电池给他供电……然后另一块电池怎么冷却呢……?放在 ...

放在车里,就用车冲,放在家里用电源,外场就用强大的外场电源。很好解决。

网友:
移动冰箱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车里,就用车冲,放在家里用电源,外场就用强大的外场电源。很好解决。

那很不错啊,冷却问题确实很关键,电池夏天很容易爆!

网友:
这个制冷片有用过,电流大,发热高,本来觉得散热快 加风扇足够了,实际是,根本不够散。制冷面也需要好的传导,保温工作也是必须的噻。坐等使用情况

网友:
直接车载冰箱不行吗

网友:
我支持lz折腾。。。。调个适当的温度,让电池有个安乐窝。。。。个人感觉平时电池放冰箱里面保持温度太低了点,有点活性物质会被冻死无法恢复的感觉,时间久了,容量降低比较多。

网友:
不如弄个外场保温箱,冻几块冰砖带着,没事还能喝点可乐啥的,不过楼主折腾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懒人,直接买个车载冰箱就可以了,功率不大,刚好车上能用,温度不是很低,够用了。功率大的,不能车上用啊。

网友:
折腾好~~好奇的是这个什么半导体制冷片,以前真没见过这种东西。这啥玩意啊,怎么个制冷原理的

网友:
两个外场usb风扇,一个充电保,解决

网友:
真是闲的。折腾

网友:
不知道这种使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撒···

网友:
用心良苦

网友C:
效果不怎么好用  以前玩过这个东西   两块制冷片一切做好之后放在洋酒瓶子的木制盒子里   根本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怎么好用  以前玩过这个东西   两块制冷片一切做好之后放在洋酒瓶子的木制盒子里   根本不好用

效率低,需要强力的散热!

网友:
支持折腾和测试
怎么今天回复提交不了啊?

网友:
支持折腾和测试
PS:
怎么今天回复提交不了啊?
估计论坛要挂了!

网友:
直接淘宝个移动冰箱,原理一样,又便宜又省心

网友:
好贴,新手急需补充日常维护知识。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一下,效果肯定比风扇好,制冷块在通电8分左右,好的可以达到零下10度左右。单个人感觉给电池扇热没问题。但是要注意电池箱里的线卡住风扇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没听过过给电池降温的,夏天也从不放在车里,干活放买面晒着也就一会儿。不理解

网友:
要25a的电流,好废电

网友:
看起来好麻烦

网友D:
脱裤子放屁的作法

网友E:
强力支持楼主这种DIY的精神

网友F:
好像没这个必要。

网友G:
控是亮点 fs i10

网友H:
慢慢的,它就变成冻饮料的了。

网友I:
应该有 温控器吧,不然 不停的制冷,发热也大,放车里,如果不开车窗的话,风扇也难散热,开窗的话,也不知 行不行了,看当地的 治 安。

网友I:
有种 温控的 比较简单,到 多少度停,到多少度又自动 启动, 就那种 可以焊到电机 上那种 温控开关。

网友J(2014-09-28):
大工程啊

网友K:
上水冷啊

网友L(2015-05-01):
自制电冰箱 牛B

网友M:
卤煮很牛。逼啊

网友N:
可以冰几瓶矿泉水喝喝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