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6100e失控 请问 老师怎么解救

楼主(2014-08-01):
刚买的华科尔d10刷的固件   ,接通6100e失控  。            6100e接收器  用了5年了  Jr dsx7控  没丢过信号   前几天 在同一个地方也飞过     我飞的比较低大概8  9    十米吧  大头朝下飞机扎了下来    信号丢的比较严重  飞机在正前方 45度左右  之后再地面测试 对的也比较严重  距离大概 30米不到      在家测试 15米左右 断断续续失控   jr没问题 信号非常强。

请问哪位老师摩友 有经验的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救的      是我点背控有毛病   还是设置问题那(150mW     设置应该没问题)    还是华科尔的控都这样   谢谢

网友A:
天线估计有问题,我也遇到过15米左右失控,检查后发现d10天线连接的接头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估计有问题,我也遇到过15米左右失控,检查后发现d10天线连接的接头松动了

天线扭的很紧啊

网友A:
我是天线连接发射电路板上的那个小插头松了,等于没有天线,不过dsm2抗干扰能力不强,有时300多米不失控,有时70多米就失控了,不知道是不是d10固件原因,我没有地平线和jr的控对比,不过我那个飞场futaba也一样失控

网友:
拆开看看天线虚焊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线连接发射电路板上的那个小插头松了,等于没有天线,不过dsm2抗干扰能力不强,有时300多米不失控, ...

我的jrdsx7 6100e接收器 很好用的信号很强  飞了好多年了 飞kt板  980mm翼展  飞到看不见 就一个小点  都可以控制的 很好的 从没丢过信号 手里2个都很好用  第3是去年买的一个 丢信号 换回来到现在还没使用  又听说 后出的没有最早出的好  不到对不对

网友A:
6100e我基本上用来飞小鸡,飞大机还是用rx601,写d10固件的suv大已经说过了,dsm2的抗干扰性是所有主流2.4g协议里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00e我基本上用来飞小鸡,飞大机还是用rx601,写d10固件的suv大已经说过了,dsm2的抗干扰性是所有主流2.4g ...

请问朋友  多小算小飞机 我kt  980mm翼展 是小飞机不

楼主:
我在买控的时候 卖家已经飞过很多次6100e了   问的比较清楚 才出手的 呵呵

网友:
我用来飞epp3d,小电直,50涵道小鸡

楼主:
和我的飞机大小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