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两句UAV和FPV航模的区别

楼主(2014-08-01):
一时兴起,胡说两句

这里的说的uav,其用户一般是那些穿着花花衣服的人,比如说前段时间新闻里那些小绿人一类,所以,你懂的...

1、机体材料:对UAV而言,玻纤材料一般是入门级的选择。而FPV,玻纤多数情况下能算高大上的标志了。

2、数据链路:这个是最重要的了。FPV的不多说,大家都懂。UAV,一般是多合一数据链路,比如说数传(准确说是遥测)、图传2合1,甚至是3合1、4合1等等机制,高端甚至能够整到到中继、卫通级别,不过这俩距大伙太遥远。至于说链路系统的价格么,呵呵,呵呵,再一次呵呵。

3、控制:FPV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各种高端遥控器,在UAV领域却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初级入门的标志性设备。也就是说,如果有某个自称是 uav 的产品,其飞行控制过程中需要较多来时间摆弄遥控器、操纵摇杆的什么的,那么基本可以确定这货是初级入门级别(坑蒙拐骗)。实际上,摇杆在uav当中的使用多是在控制云台方面。

4、定位,fpv有且仅有卫星定位(GPS),uav除了卫星定位(而且不少是联合定位,比如说gps/glonass/北斗)外,有的还有1-2种定位原理完全不一样的辅助定位方式。

5、任务设备 vs 摄像头,这个不想多说,这玩意是无底洞,低端可见光,高端能到 SAR。

网友:
喜欢那个一体控
还有那架是全动水平尾?

网友:
其实说来说去 原理都一样 只是材料和控制通讯技术的先进与否 我用模拟图传 你用数字图传 你就此我高级 我用433数传 你搞3g 你就比我高级 所以 材料或采用技术的高低不是区分fpv和uav的要素 如果遇水灾火灾 我用我们平常fpv的机机做侦查 那么我的机机也是uav 如果我用全球鹰挂个摄像头玩 那全球鹰也就是个fpv机机 所以区分fpv和uav比较好的就是看它的用途 专业用途就是uav 业余用途就是fpv

网友A:
UAV是Unmanned Aerial Vehicle,直译是”无人驾驶飞行器“,FPV是First Person View,直译是”第一人称视角“,两者都不是一个概念,楼主这样比较不妥当。实际上,不需要人坐在飞行器上的飞行器都能称作UAV,UAV的核心是Unmanned,不是无人操控。美军的捕食者、死神,都是需要有人在地面站操控的,虽然各种数据链路和定位辅助以及飞行都很先进,但本质上也是远程遥控。无需人工干预的飞行方式只不过是自驾系统在起作用,跟是不是UAV的概念没有关系。
当然了,狭义上的UAV一般指专业领域的无人机。

网友:
用途决定名称

网友:
遥不可及

网友:
你好scaple
部分内容不太同意。
首先赞同wesker小威的说法,uav与fpv的主要区别在于功能,而不在于成本。成本只不过是因为功能不同而硬件不同而不同罢了。
uav的主要功能我认为是有自主执行任务的能力。什么任务不要紧,但是大都以路径点导航自主飞行为基础功能。这样就达成了unmanned aerial vehicle的定义。而fpv强调的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操控下的飞行。
关于硬件,我认为没必要强调贵重与否。比方说APM和PPZ都能实现UAV的功能,那么它就是UAV了。至于遥控器,只是一个应急的使用,包括起飞降落的人工操作和手动模式,当然起飞降落也可以自主完成。由此看来,天6也未尝不可。
至于什么 硬件xxxx太弱,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使用的问题。军用uav,当然要好硬件。民用的,那就没有必要追求昂贵。我的uav只在1km之内执行任务,那么一个xbee就够了。我的任务不包括摄像与real-time的视频,那就没必要搭载图传和摄像头。至于数据链多合一的事情,对于爱好者来讲,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用一个数传一个图传,地面也是两个电台,也完全可以用。强调高度集成化,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无所谓。
对于机身来说,更没有什么要求。paparazzi uav团队的载机,弱的有30cm翼展的kt机,正常的是冲浪者,推荐使用的也是冲浪者。死胖子、天行者更是中意的载机,非得花上成千上万来置办一架载机才能获得uav的名号,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uav所注重的是功能的类别,达到uav的功能的成本也不大。成本在于uav的定位。军用、民用肯定不一样。
我目前的uav是使用paparazzi开源项目,成本如下:
载机冲浪者,200元。
飞控lisa 400元。加上解码板一共438元。
正常配置(电机、电调、接收机、舵机等)250元。
xbee一对800元。
gps ublox 6m 110元。
选配:摄像头260元,图传500元。我的uav还搭载了一个Arduino和一个GPRS数传电台,通过TCP/IP协议与服务器连接可以实现GPRS途径的数据传输,这些加起来不到200元。
这也是一架uav。

网友:
个人认为uav没必要做硬件的限制,uav强调的是功能,即自主完成任务的功能。这样一来,APM PPZ都能达到uav的功能。成本只是受uav的使用定位决定。

网友:
apm万能的

网友:
不装B个是能死

网友:
万能的APM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现在很多模型爱好者搞的玩具, 常常被媒体解读为无人机, 这实在是贻笑大方. 我很同意LZ的观点. 人民群众的科普有待提高.

有些模友花个几万几十万堆砌出一架大玩具, 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就是在搞无人机了, 这也需要纠正.
别的不说, UAV的数据链路和导航设备根本不是民间玩家搞得起的. 你花几个亿也搞不定那些机密+敏感的技术.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能搞出UAV的也就美国, 中国, 俄罗斯, 以色列, 欧洲几个发达国家而已. 你再有钱有阿拉伯酋长有钱吗? 阿拉伯酋长有UAV当玩具玩吗?

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些大玩具叫做遥控飞行器比较妥当. 避免混淆, 咬文嚼字硬要论证UAV是个广义的名称没必要. 就好像"飞机"一词, 你硬要从字面上解释为是能飞的机器, 那么火箭, Daodan, 热气球, 这些是不是都该叫飞机?

网友:
赞成apm是万能的,确实是平民的uav了。

网友:
UAV与的航模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自主飞行~其实现在玩的很多航模都可以自主飞行了,已经是UAV了…………

网友:
顶下 。。。      爽爽的

网友:
很重要一点。。。FPV与无人机的最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区别。。。
UAV有惯导导航+GPS导航,属于捷联惯导与组合导航,没有GPS信号时一样可以完成各个航点动作并全自动返航。
FPV只能GPS导航。。。。
这两者的区别、稳定性、成本,天壤之别。。。。。就这一样,彻底把UAV和FPV区别开来。

网友:
学习了!还是固定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V是Unmanned Aerial Vehicle,直译是”无人驾驶飞行器“,FPV是First Person View,直译是”第一人称视角 ...

说的对啊。

网友:
其实完全没有区别,唯一的界定标准,就是是否有飞控!

网友(2014-10-24):
呵呵,大家讲的本身就是航模--UAV和FPV航模

网友:
反正我见过的所谓UAV的飞手都是炸鸡,无一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现在很多模型爱好者搞的玩具, 常常被媒体解读为无人机, 这实在是贻笑大方. 我很同意LZ的观点 ...

别太较真了,没意思的....笑一笑路过...这些都是白马非马是一样的.....你能说白马不是马,但白马也属于马,又怎么说....
连马这样简单的定义都可以拿来纠结....名词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用来表示一个东西的.....最早的那种带着翅膀能飞的东西被造出来了...大家看看他是能飞的机器...所以决定叫他飞机,但不表示所有能飞的机器就都叫飞机了.....但是你能说火箭不是飞机的一种么...又是谁跟你说飞机不能垂直飞行呢...又是谁说飞机必须是有翅膀的.....

抱歉...不是说你的不是.......只是看到那么多人在纠结这一点.......然后看到你说的深表认同........也想说说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