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问ppm编码器怎么了

楼主(2014-08-01):
ppm编码器一接飞控就闪红灯,也不给接收机供电,请问这是怎么了?飞控用的是pix

网友A(2014-11-22):
我也是啊,刚看说明要改编码器上的跳线才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你的搞定了吗?

网友A:
刚才试了试搞定了

网友B:
这,,,或许 不是 什么问题 。

网友C(2014-12-31):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试搞定了
我的遥控连接不上飞控,是不是也是ppm的问题?